[51单片机] 为啥延时为1ms

楼主(2013-10-21):
FOR, NTC, TI, tc
void delay (int count)
{
  int i,j,
  for (i=0;i<count;i++)
     for (j=0;j<120;j++);
}

网友A:
因为执行这段代码用了近1ms的时间  和机器周期有关

网友B:
自己看汇编数算机器周期就可以知道了。。
很多这种只是粗略延时

网友C:
运行这些语句所编译出的汇编语句耗时1mS,但是注意C语言这样延时,延时长度与编译器和优化设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D:
我补充一个问题:

这种延时的方式和晶振有关系么?是不是只有12M的晶振才是这样表示1m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补充一个问题:

这种延时的方式和晶振有关系么?是不是只有12M的晶振才是这样表示1ms? ...

有的。换其他晶振延时就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补充一个问题:

这种延时的方式和晶振有关系么?是不是只有12M的晶振才是这样表示1ms? ...

当然有关系。

网友F:
每个指令执行都要时间,比如是执行一次要1us。你让CPU傻傻的执行1000X1000次,就延时了1S钟。
把单片机的 机器周期 再一看下就知道如何算。
至于为什么这个函数是1S。只能说,在你的机子的硬件环境和编译设置下。恰好是1S。
比如 晶体改了,CPU初始化时时钟是 X12 还是X1 .变量是DATA,还是XDATA。 同样这个函数延时都不一样。这个延时大该估计一下用。不用精确的算。没有意义。
最简单的方式。
你调用 delay(100) 来灭灯,亮灯,快了或慢了就改 120。

网友G:
这个函数实现延时1ms,和单片机的型号与晶振都有关系。比如AT89S51在12MHz情况下,这个函数延时约1ms!

网友H:
你那个延时是1ms么  ?你的参数都没有赋值,你知道多少时间?

网友I:
建议 实际的项目程序不要这样长延时,1ms好多MCU都可以扫描一个大的任务了。。。。

网友J:
参数都还没赋值,哪只眼睛能看出它就是延时1ms?

楼主:
对不起大家大家 都说啦这么多我没反应  挺对不起大家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