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6.5mv传感器 怎么放大后供3.3V单片机?

楼主(2013-10-21):
13~16.5mv传感器 怎么放大后供3.3V单片机?请提供电路图说明,AD转换后怎么标定参数?即可给分,谢谢

网友A:
看你的要求了,精度要求不高,用运放搭成负反馈放大器即可,运放的具体型号由信号频率及对输入失调系数的要求来选择,需要高共模抑制比的高精度放大可以用仪表放大器,用运放搭仪表放大器也可以。

楼主:
用LM358两级放大,一级放大10倍,二级再放大10倍行吗?可否提供电路

网友B:
13-16.5mv的信号范围  放大了也只能是AD采集吧
不可能是高低电平的变化
这样的话你考虑自己ADC的精度
放大我觉得你找个最简单的同相放大器就可以啦

楼主:
是的,我用OP07放大100倍 ,只是精度不高,这是个氧气浓度传感器,标定比较困难,找不到无氧和全氧的环境,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