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助] 2440核心板解压缩内核报crc error,但是核心板在友善的

楼主(2013-10-21):
各位好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解压内核报crc error的?

用的友善核心板 MICRO2440,在他们底板上能正常启动,但是在我自己设计的底板上启动报crc error。
用光的PCB只焊电源和调试口,一样报错,数据地址线已断开。

楼主:
供核心板的5V电源已经量了,是稳定的

楼主:
启动信息:
##### FriendlyARM BIOS 2.0 for 2440 #####
[x] format NAND FLASH for Linux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for WinCE
[l] Download WinCE boot-**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Boot the system
[s]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Version: 1138-2K
Enter your selection: b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6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500000 ... pos = 5242880, good pos = 560000
done
zImage magic = 0x016f2818
Setup linux parameters at 0x30000100
linux command line is: "noinitrd root=/dev/mtdblock3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MACH_TYPE = 1999
NOW, Booting Linux......
Uncompressing Linux...................................................................................................................................................................

crc error

-- System halted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读数据出错引起的

楼主:
为啥在他们自己板子上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