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07电路图求助

楼主(2013-10-21):
如题,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OP07的电路图是什么效果?运放正输入端那三个电阻接地是怎么回事?

R7、R8 这两个电阻是为了配合AD976芯片,根据AD976的手册加的电阻。

应用场合说明:我参考了一个别人的电路图。用AD976做AD转换:先用AD623把信号采进来,然后用MCP6S21对小幅值的信号进行放大(变相增加AD位数),然后用OP07把信号调理至能和AD976的量程对应上(-10V - 10V),然后做AD转换。这个OP07的电路就是从我要参考的图里来的。

盼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阻抗变换

网友B:
应该是V/I变换。R8右端输出电流I与输入电压V1成正比。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差分电路加一点正反馈作用,用作PT100的桥式测量,由于PT100固有的非线性,通过加一点正反馈来补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