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MCU好多外围电路 都是573+2803一起用的,为什么要那样用,不太理解,求解惑

楼主(2013-10-21):
我看到MCU好多外围电路 都是573+2803一起用的,为什么要那样用,不太理解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看的什么电路,573是锁存器,用的比较多

网友B:
2803达林顿管   573啊   或者达林顿啊~都是增加一些不够用的I/O口~或者驱动能力~

网友B:
说错了 573啊  锁存器啊~ 有的时候 单片机芯片的I/O不够用的时候(特别是稍微多点外围电路) I/O口就不够用了~所以,为了别浪费I/O口,就用锁存器来增加,  具体573和达林顿怎么用 看他的芯片资料啊~

楼主:
用一个来增加驱动不就好了么,为什么有很多电路都是把他俩一起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来增加驱动不就好了么,为什么有很多电路都是把他俩一起用的

锁存是锁存,驱动是驱动,锁存器驱动能力不够,驱动器没有锁存功能,所以要一起用啊。
就像人长了手还得长脚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