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电流疑惑。

楼主(2013-10-21):
如图,mosQ1下端接负载电感L1,续流二极管D1
1、当Q1导通占空比为1时,用钳形表测得A处和C处的电流相同都为40A
2、当Q1导通占空比为0.25,频率为100HZ时;测得A处电流为3AB处电流为7AC处电流为10A
3、当Q1导通占空比为0.5,频率为100HZ时;测得A处电流为10AB处电流为10AC处电流为20A
我的疑问是,1、当导通占空比为0.25时,A处的平均电流怎么不是40A*0.25=10A,还是钳形表测出来的数据不对?
         2、当占空比为0.250.5时。流过A处的平均电流与C处的平均电流相等吗?
请大侠给我解释下?

网友A:
“1、当Q1导通占空比为1时,用钳形表测得A处和B处的电流相同都为40A。”
不可能。疑有误。

网友B:
钳形表只能测交流。你测到的是交流分量。

网友B:
钳形表不能测你这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Q1导通占空比为1时,用钳形表测得A处和B处的电流相同都为40A。”
不可能。疑有误。

不好意思,是A处和c处的电流相同都为40A,已经更改过来。
当占空比为0.25时,A、B、C处的平均电流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形表不能测你这个电流。

钳形表有交流档和直流档。用直流档测得数据。

网友B:
直流档也不能测你的。你的是脉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档也不能测你的。你的是脉动的。

那就是我这个电流,在占空比不为1时,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吧?
还有个疑问当占空比为 0.25时,Q1导通时,A处的电流是不是等于C处?断开时B处的电流等于C处?综合起来C处的平均电流是不是要大于A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这个电流,在占空比不为1时,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吧?
还有个疑问当占空比为 0.25时,Q1导 ...

这个电流,在占空比不为1时,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Q1导通时,A处的电流不等于C处电流。
断开时B处的电流等于C处电流。

下面没有计算,只是一般的估算。
综合起来C处的平均电流等于A平均电流+B的平均电流
综合起来A处的电流有效值等于C的电流有效值+B的电流有效值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仿真的,具体电流最好你仿真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当Q1导通占空比为1时,用钳形表测得A处和B处的电流相同都为40A。”
不可能。疑有误。

版主,看错了,是A和C。。。

网友D:
这个得用好点的示波器观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用好点的示波器观测

示波器不能测.

网友D(点评):
探头:电流枪

网友D(点评):
没电流枪就用互感器或者霍尔转换为电压波形观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在占空比不为1时,测出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Q1导通时,A处的电流不等于C处电流。
断开时B处的 ...

关断时,B,c肯定是振动波形。不好估算,跟电感的内阻及分布电容有关。不是个指数型衰退型的。

网友F:
1.测试是对的,感性负载,有激荡产生;
2.不相等,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B:
继电器的标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