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3-10-21):
本步进电机驱动器为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42步进电机驱动器、57步进电机驱动器、86步进电机驱动器三种,最高64细分,4.5A电流。
一、特点1, 内置测试脉冲发生电路,通过拨码开关可以选择内部脉冲驱动电机转动,通过侧面电位器可以调整内部脉冲频率。
2, 用户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细分、半流状态、衰减等级及内部测试脉冲。
3, 具有普通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口,可直接代替脉冲控制驱动器。
4, 共有8档脉冲细分功能,最高64细分;
5, 电流控制平滑、精准、电机发热小;
6, 步进脉冲停止超过250ms时,电机电流减半(通过拨码开关设置);
7,电压范围:DC20~42V;具有过温、过流、欠压保护功能;

二、主要应用领域    适合各种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例如:雕刻机、打标机、切割机、激光加工、数控机床、自动装配设备、舞台灯光、机器人及医疗器械等。在用户期望低成本、低噪声、高速度、高智能的设备中应用效果特佳。
三、驱动器功能说明
驱动器功能操作说明
微步细分数设定由SW3-SW5三个拨码开关来设定驱动器微步细分数,其共有8档微步细分。用户设定微步细分时,应先停止驱动器运行。具体微步细分数的设定,请驱动器面版图说明。
输出电流设定由拨码SW1左侧的多圈电位器来设定驱动器输出电流,具体输出电流的设定,请驱动器面版图说明。
自动半流功能用户可通过SW6来设定驱动器的自动半流功能。ON表示静态电流设为动态电流的一半,OFF表示静态电流与动态电流相同。一般用途中应将 SW4 设成ON,使得电机和驱动器的发热减少,可靠性提高。脉冲串停止后约0.4秒左右电流自动减至一半左右(实际值的60%),发热量理论上减至36%。
信号接口CP+和CP-为控制脉冲信号正端和负端;DIR+和DIR-为方向信号正端和负端;EN+和 ENA-为使能信号的正端和负端。
电机接口A+和 A-接步进电机A相绕组的正负端;B+和B-接步进电机B相绕组的正负端。当A、B两相绕组调换时,可使电机方向反向。
电源接口采用直流电源供电,工作电压范围建议为20-50VDC,电源功率应大于100W。
指示灯驱动器有红绿两个指示灯。其中绿灯为电源指示灯,当驱动器上电后绿灯常亮;红灯为故障指示灯,当出现过温、过流故障时,故障灯常亮。故障清除后,红灯灭。当驱动器出现故障时,只有重新上电和重新使能才能清除故障。
安装说明驱动器的外形尺寸为:118×75.5×34mm,安装孔距为112mmmm。既可以卧式和立式安装,建议采用立式安装。安装时,应使其紧贴在金属机柜上以利于散热。
四、指示灯引脚功能
标记符号功能注释
ALM告警指示灯电流过大或者芯片过温时,红色指示灯亮,此时驱动器停止工作,需要故障排除并重新上电方可继续工作。
RUN运行指示灯通电时,指示灯亮
V+电源正极
V+电源正极DC20 ~42V
GND电源负极
A+,A-
B+,B-
电机接线
DIR+,DIR-
EN+,EN-
CP+,CP-
脉冲信号输入端口步进脉冲、方向、使能信号输入,详细连接方式见“驱动器接口图”
五、拨码开关设定JY-BJ45驱动器采用7位拨码开关设定细分数、半流选择、脉冲选择、衰减调节。

SW1SW2SW3SW4SW5SW6SW7

SW1、SW2:衰减调节
SW3、SW4、SW5:细分选择
SW6:自动半流选择
SW7:脉冲选择
工作电流设定
通过拨码开关SW1左侧的多圈电位器调节。逆时针增大,顺时针减小。
内部脉冲频率设定
通过左侧的多圈电位器调节。顺时针增大,逆时针减小

六、细分设定
细分数SW3SW4SW5
2ONONON
8ONONOFF
10ONOFFON
16ONOFFOFF
20OFFONON
32OFFONOFF
40OFFOFFON
64OFFOFFOFF
七、驱动器接口

注意:
1, VCC为5V,12V时R短接;
2, VCC为24V时,R为2K,大于1/8W的电阻;
八、安装尺寸

网友A(2013-11-29):
有c程序吗?我写的程序电机不动额。。。

网友B:
转让:
英威腾CHE100系列
英威腾CHF100A系列
汇川MD380系列
森兰 SB70
普传 PI8000
正弦 303A
西普软启动XPR1-SH系列
生产技术资料,有需要的详谈。
扣扣:一一四一一三五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