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通讯 uart

楼主(2013-10-21):
各位帮忙看下,以下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停留在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RXNE) == RESET);不执行呢?
void  Uart1_RS485_Receivebyte(void)
{     uchar i=0,j=0;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RXNE) == RESET);
         {        for(j=0;j<5;j++)
             {RX_Disbuff[j]=0x00;}
             RX_Disbuff[i]=UART1_ReceiveData8();}
       }

网友A:
不是很熟悉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作答   看看先

网友B:
改成这样
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RXNE) != RESET)
{
  for(j=0;j<5;j++)
  {
    RX_Disbuff[j]=0x00;}
    RX_Disbuff[i]=UART1_ReceiveData8();
   }
  }

网友C: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RXNE) == RESET);
把这一句后的冒号去掉,有冒号不死循环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RXNE) == RESET);
把这一句后的冒号去掉,有冒号不死循环才怪。 ...

去掉后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