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芯片可否通过串口与51芯片通信?

楼主(2013-10-21):
头一回接触stm32芯片,因为原有的程序是51系列的,不好更改,请问这两种芯片能像普通的两颗51芯片一样串口通信吗?请指教!

网友A:
如果除去电源供电的因素,当然可以进行串口通信了,估计两者串口之间得用缓冲器,如果都是低功耗3v3供电的话就不用了,直接通信就行,哈哈

网友B:
用类似MAX3232的收发器就行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把stm32看成pc来对待,而不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口?

网友C:
可以这么认为   说穿了   单片机  本质上就是PC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把stm32看成pc来对待,而不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口?

如果只能同一种单片机进行通信的话,还能叫“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吗?
不管是PC,还是51,还是STM32,还是别的芯片,串口都大致兼容,可以相互通信。
我目前就用STM32+MAX3232与STC12C4052+MAX232通信。

网友D:
搞单片机也不能太浅了,适当的原理还是要知道的。 看下51的书就知道串口是如何首发数据的了,用IO口模拟一下串口更能加深印象,至于232只是一个电压标准而已,你想用什么协议就用什么协议,可以说跟异步串口都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单片机之间自己制定协议来实现通信都是可以的。 楼主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说实话你的基础太不扎实了,搞单片机嘴需要的就是对各种时序有好的感觉,否则将来遇到问题多得很,很多时候就是靠感觉去处理的,这一切都需要基础知识。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可以啊,只是电压注意下

网友G:
根据我现在实践的基础上,就能告诉你:可以直接进行通信,前提是一定的距离范围内。

网友H:
串个合适的电阻,就能安全的通信(在同一板子上,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