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LED集成灯珠,烘烤后发现气泡现象

楼主(2007-03-17):
flashpgm烧写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

楼主:
降低了jtag的速率也不管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多试试几次就行了

flashPgm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尽量用低版本的,可能你用的是简易的WIGGLER。
这种情况多试试几次。

楼主:
怎么试都没有用啊

楼主:
哈哈,已经知道问题啦

网友B(2008-06-25):
楼上的

楼上的说一下是什么问题,我的也是啊

楼主(2013-10-21):
还是做硅胶的朋友咨询,说他们有一家他们的客户发现在生产大功率LED点表面透明硅胶在烘烤后发现有气泡的现象:气泡主要分布在支架的两边或者四周?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跟硅胶的关系大吗?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欢迎大伙在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