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布线覆铜求指教

楼主(2013-10-21):
这是照书画的,下步要加宽地线、电源线 。可是一加宽就违反规则了???怎么办?还有怎么覆铜啊,不理解????电源和地线层怎么加???指导下,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线宽你在编辑线宽规则哪儿改改

网友B:
一加宽就违反规则了,默认的应该是20mil,你加粗了就违反了,可以修改你的布线规则 ;布好线后就可以直接铺铜了,你是打算画4层板吗?建议看看教学视频或是相关的书,画个简单的PCB图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加宽就违反规则了,默认的应该是20mil,你加粗了就违反了,可以修改你的布线规则 ;布好线后就可以直接铺 ...

是线宽规则还是线间距规则,我是画两层板,再有就是铺铜时,应该按什么原则呢划分区域铺铜,还是直接一整块,不理解??

网友B:
线宽是你一改变就变绿了,线间就是你画的时候两条线离得近了就变绿,我看你的板子很简单,单层也能画完,你铺铜的话,直接整块铺就行了,去掉死铜就可以了。还有你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楼主:
我是用的自动布线,布线时先把规则放宽点,等加宽地线时,再把规则呢缩小点,这样可以吗?请教下通常布线线宽,安全距离是多少啊?再怎么加电源层和地线层,二层板不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宽是你一改变就变绿了,线间就是你画的时候两条线离得近了就变绿,我看你的板子很简单,单层也能画完,你 ...

protel99se,就是想练习下双层板,刚开始学,很多不懂,谢谢指教了,我还想问下通常线宽和线距设多少,51单片机的封装用dip就行吗,万分感激,要不你指导我下吧:)

网友B:
我用AD09  画的 你直接用Altium Designer 画吧  protel99se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D09  画的 你直接用Altium Designer 画吧  protel99se我没用过

已经加q了

网友C:
为什么一般新手都是要自动布线?对规则都把不准,软件操作都不会的人用自动布线?是你们老师教的?

新手不要用自动的!!!!!!!!

网友D:
现在开始学还从99SE学啊,赶紧换了吧,不然学会了就会发现没有电脑能用这个了。

网友E:
99已经不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一般新手都是要自动布线?对规则都把不准,软件操作都不会的人用自动布线?是你们老师教的?

EN谢谢,我是自学没人教,麻烦请教手动布线的规则,原则,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开始学还从99SE学啊,赶紧换了吧,不然学会了就会发现没有电脑能用这个了。 ...

额,软件都大同小异,只是一个操作平台,学到技术方面就行,主要是周围的人都是99,学新的更没人教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软件都大同小异,只是一个操作平台,学到技术方面就行,主要是周围的人都是99,学新的更没人教我了。 ...

不能在WIN7以上系统里正常运行的软件要学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F:
99se确实有必要升级一下!

网友G:
可以学dxp
和99差不多

网友G:
发现个问题,你的晶振里芯片引脚太远了
干扰会很大,做出来都是没法用的

网友G:
没事干,画画
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干,画画
指点啊

高手,求指教,线宽和安全间距你设置的多少?还有你是完全手工布线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高手,求指教,线宽和安全间距你设置的多少?还有你是完全手工布线吗? ...

都是手工布线啊!自动布线基本不适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自动布线,布线时先把规则放宽点,等加宽地线时,再把规则呢缩小点,这样可以吗?请教下通常布线线 ...

珍爱生命,远离自动布线啊

网友I:
画的不错.
如果是画画,那把板减小一半,再画一次,又会提高一个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手工布线啊!自动布线基本不适用的!!

如果接着给它覆铜的话,覆铜放在top层上?然后需要设置网络号吗?还有看些资料说的覆铜要分区分网络吗?覆铜的安全间距要设为原来的3倍???脑子好大啊,到底该怎么覆铜,求高手指教

网友J:
建议你先看下有关书籍

网友K:
altium designer 很好用的。

最好不要自动布线。线宽布线开始就设置好。要不然很麻烦

找个altium designer的视频一看就会了

网友G:
建议你先看点99se或ad的操作书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你先看下有关书籍

看了,买了两本了,关于铺铜手动布线的介绍很少,基本一笔带过。。。。给推荐下好点的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