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100V到240V,想得到直流200V,什么办法最简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1):
设计一个输入AC90V ~ AC250V, 输出直流200V的 AC/DC开关电源。有许多芯片可选。例如:TOPSwitch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点评):
1.5A,可以推荐一个型号吗,谢谢~

网友B:
关键是你的电流需要多少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电流1.5A最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电流需要多少

关键是你的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电流1.5A最大,谢谢~

买一个200V,1.5A的稳压电源。

网友D:
采用高频变压器的开关电源,像彩电的开关电源。

网友E:
flyback开关电源可以解决,不过电路较复杂!

楼主:
谢谢各位~
但是还没有实质点的方法啊~

网友D:
不是说的很明白了?
如果只用电感,要么升压,要么降压。
如果是用采用高频变压器的DC/DC电路,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变比可以设计调整的。

网友F:
这么大电流,自己搭电路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lyback开关电源可以解决,不过电路较复杂!

反激是各种隔离开关电源拓扑里面最简单的,但是因为只用到了一半磁通,功率大了浪费磁芯和铜线,一般用于100W以下的场合。撸主要150W,半桥比较合适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