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捕获功能的疑惑

楼主(2013-10-21):
用T1捕获功能测信号,在上升沿记下ICR1的值,在下降沿记下ICR值,且T1清零。用两个ICR1值相减得到高电平脉宽,这个没问题,但是到了计算低电平的脉宽就成问题了,也就是上升沿时刻记下的值,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正常值的一半左右才,实际波形用示波器看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为何,求教。

楼主:
请教这样做为什么低电平的脉宽老是不对头呢 是程序哪里容易出现问题呢

楼主:
比如进入一个中断,将T1计数清了, 但是中断服务程序还在进行,那么这时候T1在计数了吗?

网友A:
拟停止计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拟停止计数了吗?

我没有,就是在下降沿的时候清零了,但是低电平测到的时间会差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拟停止计数了吗?

我把程序整个一一看了,也没找出原因来,求指点呢。下降沿进入捕获中断后TCNT1计数清零,等到上升沿记录ICR1的值,就是低电平的时间,为什么我记录的时间总是不对。好纠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程序整个一一看了,也没找出原因来,求指点呢。下降沿进入捕获中断后TCNT1计数清零,等到上升沿记录IC ...

只检测低电平的时间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检测低电平的时间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我通过示波器发现是一个1MS的定时中断影响了捕获中断的延迟了35US左右。谢谢哈!关于AVR的中断我不是很熟悉,如果进入定时中断,大概需要25US+,那捕获就得等了。资料说一旦进入任一中断,其他中断都得等是正确的吗?不管优先级比当前的高还是低?可否用嵌套实现,如何嵌套呢,资料也没有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通过示波器发现是一个1MS的定时中断影响了捕获中断的延迟了35US左右。谢谢哈!关于AVR的中断我不是很熟 ...

AVR中断没有优先级,只要有一个,其他的都要等

网友A:
搞定了就好,恭喜,结贴散分吧

网友B(2013-12-29):
捕获中断怎么使用啊,求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