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反汇编窗口显示的是横杠,但是目标板已连上

楼主(2013-10-21):
哪一位大神给指导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    开发板一连接上是否会出现一个地址汇编小窗口
还有你跑你的工程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有遇到过    开发板一连接上是否会出现一个地址汇编小窗口
还有你跑你的工程看看是否正常 ...

谢谢了!试了各种方法都没用,刚开始还以为是芯片坏了。最后把驱动和CCS软件都卸载重新装了一下,再联上目标版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试了各种方法都没用,刚开始还以为是芯片坏了。最后把驱动和CCS软件都卸载重新装了一下,再联上 ...

嗯  可能是CCS安装的问题   驱动如果安装不合适  肯定是连接不上的
谢谢分享

楼主:
怎么结帖给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结帖给分????

参考一下这个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