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 II指定文件不被编译?

楼主(2013-10-21):
在Quartus II设计文件,为了方便调试,在工程内有些文件不须要编译,请问如何设计。

网友A:
这个可以么?

网友A:
都是统一编辑的。

网友B:
在file里面可以选

网友C:
想方便调试 就把需要调试的那几个文件调进来就可以了。其他的remove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file里面可以选

我想问问哦,你说的file是不是在工程文件里面的file,还是在菜单栏的file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哦,你说的file是不是在工程文件里面的file,还是在菜单栏的file哦 ...

选ASSIGNMENTS->SETTINGS->FILES,然后选择你要编译到工程的程序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ASSIGNMENTS->SETTINGS->FILES,然后选择你要编译到工程的程序文件

我想问个问题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后可以干什么呢

网友B(2013-11-20):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个问题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后可以干什么呢

现在专业要求很小了,转做软件,做硬件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专业要求很小了,转做软件,做硬件都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