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充放电电流的一个问题,很基础但是挺纠结的。

楼主(2013-10-21):
如图,市电直接变压器变压,V=12sin(2π*50*t),然后过桥堆,然后电容滤波后给后级功放供电(后级没画出来),功放电流很大,满载情况下正负半周各15A,所以我选用了2个47000 uF的大电容并联滤波,让纹波满足我的要求。

现在问题来了,这么大的电容,开关瞬间充放电,电流肯定会很大,我测了下采购到的铝电解电容,ESR只有0.0145欧姆,导线我肯定布的很宽很短,电阻几乎为0,用公式算的话,充电瞬间电流 I=(V/R)*exp(-t/CR)。那得 1655A!!!虽然时间非常非常短,但是我觉得也悬啊)

我也考虑过其他办法,比如加NTC或者功率电阻限流,但是考虑到稳定工作状态下,电流高达15A,即使我找到能承受大电流的NTC或者功率电阻,这个损耗也是不现实的。

请问是我算充电瞬间电流算错了,还是现实就是这么悲催啊? (找了一款额定50A的桥堆,冲击电流峰值也只能承受600A)

求教解决方案啊。

网友A:
实际远没有这么大,还有变压器等效电阻,整流等效电阻,电源内阻

网友B:
你没有考虑到变压器内阻和输出功率

网友C:
还有一路上的电感就限制了你电流。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的热心解答,我用35A额定的桥堆试了下,开关是没问题的。以后做个频繁开关的试验吧。

网友D:
首先,弄坏二极管的是能量,不是电流,就是大的电流需要一定的时间,PN结才受不了。其次,铝电解电容的电感也要考虑进去。另外,再看看变压器的等值电路。还有,看看变频器里面是如何对付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弄坏二极管的是能量,不是电流,就是大的电流需要一定的时间,PN结才受不了。其次,铝电解电容的电感 ...

ESL对于铝电解电容来说很关键。而且变频器电路也很有参考价值,谢谢了。

楼主:
。。。。发现现在不会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