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151k4t6 USART1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21):
最近刚入手stm8l151k4t6 这款芯片,但调试到USART1的时候碰到几个问题,希望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二。

1、用USART1的时候用内部时钟行不行?  一个是不知道准不准,另一个是如果使用了外部时钟是否一定就要用16M的,我看官网的固件库demo上的USART1的配置也没涉及到根据时钟源来配置波特率,怪事?

2、看芯片手册上,对USART1的定义有超多引脚,不知道用哪一组,有看过其他人的demo程序单,但他们好像就直接设置波特率、停止位什么的(就连官网的固件库demo程序也是直接这样),没涉及到IO口配置问题,如果不涉及IO配置问题,那么就说明这么多组USART1只有一组可用,如果都可切换着用,那应该需要IO对资源引脚的配置吧,我把图截来大家看看,到底要用哪一组(spi还没用到,但好像也很多定义)。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三组

3、最后问下,stm8是不抗干扰能力不行啊,这么便宜,资源这么多,占用的市场率也不是很多

网友A: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先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应该有比较好的方法的

楼主:
怎么还没高手来 回答

网友B:
1、用USART1的时候用内部时钟行不行?  当然是可以的. 精度上, 根据手册称, 最大 1% 的校准精度, 那么肯定没有问题. 但全温度范围 ±5%, 这个参数有点差了. 所以全温度范围要可靠使用, 得有个校准手段了.
2、看芯片手册上,对USART1的定义有超多引脚,不知道用哪一组, 当然是由你自己来确定哪一组, 可以看 IO 口的 REMAP  的设置和定义.

网友C:
1、UART不用时钟就行!根据手册公式,基于FMaster算出UART2_BRR1和UART2_BRR2的值后,写入寄存器,那么你的UART就运行在这个频率上了!准不准主要看你的FMaster,如果用HSI(16M),总有那么点误差,但在能接受范围内了。如果要求比较高,就用外部的11.0592的晶振,哪个就非常准了,跑的115200都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就是RS232接口芯片和你的程序能不能处理过来的问题了!
2、当使用默认设置后启动UART时,UART就接到没有‘[]’的那个端口上了。‘[]’里的复用端口,默认不起效.
3、个人感觉STM的芯片还是比较可靠地,基本上都属于工业级的芯片,而且他的核心电压只有1.8V,按说应该比那些3.3V的芯片更稳定可靠。我们厂的几个项目就用过他,没出过问题!

网友D(2014-05-17):
STM8L151C6T6  我司现货35K 低价出售1371432-7748   QQ7927-65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