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的PWM

楼主(2013-10-21):
刚开始研究AVR,对AVR的PWM有点疑问。
手头上现在用的是ATMEGA16。在做红外的38k载波,想用pwm来实现,1/3占空比。
问题:在要求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的前提下,是不是只能用16位定时/计数器,且只能在OC1B引脚输出?

网友A:
看手册咯

楼主:
我对手册上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敢确定,想问一下大家

网友B:
实验测试下。。

网友C:
是的pwm只能从指定的IO口输出,不过好像有好几个都可以吧

网友C:
OC1A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测试下。。

OC1A,OC1B输出的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的程序都已经仿真通过了。
仿真结论:OC1A,OC1B可以分别单独输出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波(用OCR1A或ICP1);也可以同时输出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PWM波(用ICP1存TOP)。
在T/C1中,可调频率就就要占用OCR1A或ICP1寄存器存TOP值,再调占空比就要分别对应占用OCR1B和(OCR1A或OCR1B),这样就能在OC1B和(OC1A或OC1B)输出要的PWM波了。

要是在OC0或者0C2做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实在是想不出怎么实现呢。。
OC0,OC2是不是就不能实现输出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PWM?
因为T/C0和T/C2的PWM模式TOP值是固定的?

大神,求解??  我的理解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OC1A也可以吧

嗯   试过了   可以的: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试过了   可以的

看手册,以实测为准,手册可能有错,仿真更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手册,以实测为准,手册可能有错,仿真更不靠谱。

嘿嘿。。
发这个帖子的初衷是想知道哪个管脚可以输出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这样以便定原理图。等板子做出来,就可以实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
发这个帖子的初衷是想知道哪个管脚可以输出可调频率,可调占空比的PWM,这样以便定原理图。等板 ...

等板子做出来,那个脚不能用,就可以死翘翘了,老板就可以扣钱钱了。

做板子之前对无法确定的东西一定要在实物上搞清楚,搭实验板都可以,做实物不仅意味着费钱,还意味着费时。特别是刚做出来的实物就发现有问题,将极大地打击开发团队的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板子做出来,那个脚不能用,就可以死翘翘了,老板就可以扣钱钱了。

做板子之前对无法确定的东西一定要 ...

:funk:嗯 , 受教了,前辈。以后一定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