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用PWM控制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51系列单片机,用片内PWM控制一个12V15A的直流电机,用ACS712检测当前电机上的电流,发现ACS712输出上有很大的尖峰,影响检测结果,请指点该如何处理,另这种方案对不对?
ACS712是一种电压输出的电流传感IC。

网友A:
帮顶, 我也想知道结果

你所量测到的尖峰, 应该是直流电机里面碳刷所产生出来的, 是否加个滤波电路先将杂讯滤除.

楼主:
不知在哪儿加。该用什么样的电路。

网友B:
串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