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PT2262和PT2262-IR的本质区别不是太明白,求助……

楼主(2013-10-21):
我只知道PT2262和PT2262-IR前者是用于无线发射,后者用于红外发射,
可是它们的引脚完全是相同的,但好像又不能互换使用,
不知道它们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有点小郁闷,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这  。。。。  有着本质区别吧   频率不一样

网友B:
红外和PT2262,这也行 ?

网友C:
带IR的是红外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和PT2262,这也行 ?

PT2262-IR是针对红外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IR的是红外发射。。。。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太明白带IR和不带IR的有哪些结构上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PT2262-IR是针对红外发射

哦,那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  有着本质区别吧   频率不一样

能具体点吗

网友D:
PT2262是无线电遥控用的,PT2262-IR是红外遥控用的

网友E:
结构差不多的,就上载频不一样啊,0和1的波形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差不多的,就上载频不一样啊,0和1的波形不一样

是不是就像nec协议一样,0和1的时间长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2262是无线电遥控用的,PT2262-IR是红外遥控用的

嗯,这个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明白

分别找个datasheet,对比一下更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像nec协议一样,0和1的时间长度不一样?

是的,有些是周期相同,占空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