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想想看这样一个需求如何做?前提是不用继电器

楼主(2013-10-21):
大家帮我想想看如果有这样一个需求应该怎么做?前提是不用继电器

如何用3.3V低电压来控制24V高电压,需求是这样的:根据需要控制24个24V 1A的电源的开关, 开关的频率不会很高,最多1秒2下,但是开关的次数很多,大概每天3~4万次(就是说要寿命非常长的), 打算用stm32上的24个IO口来控制,有什么号的方案,或者说用什么东西来做这个低电压控制高电压啊?前提是不用继电器 哦!

网友A:
在乎成本吗?
不在乎的话,很好做。
24个负载开关,好多厂家都有,比如LM5050,你只要给这些芯片选择对应的Mos管就可以。然后通断通过MCU的IO控制芯片的对应引脚。

网友B:
通过MOS管来控制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不过  单片机的IO口需要多一点   速度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乎成本吗?
不在乎的话,很好做。
24个负载开关,好多厂家都有,比如LM5050,你只要给这些芯片选择对应的 ...

谢谢~~~ 但是我电子器件的不怎么熟悉,能不能说的具体点,LM5050是MOS管芯片么?我在网上没怎么找到具体的资料。
还有就是如果开关的频率很高,那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MOS管来控制了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  楼主   不过  单片机的IO口需要多一点   速度  应该没有问题  ...

谢谢~~~ 但是我电子器件的不怎么熟悉,能不能说的具体点,LM5050是MOS管芯片么?我在网上没怎么找到具体的资料。
还有就是如果开关的频率很高,那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电子器件的不怎么熟悉,能不能说的具体点,LM5050是MOS管芯片么?我在网上没怎么找到具体 ...

lm5050-1,lm5050-2,ti公司的OR-ing控制器,不是Mos管,用stm32控制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再控制Mos管,这样驱动电路、自举电路都由这个芯片完成了。这个芯片速度很快,是我见到的最快的OR-ing芯片,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则MOS管的输入电容可以小一点的话,开关速度可以到100ns以内。
不是你说的对电子器件不熟悉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对电路不熟悉,又急着搞定的话,找别人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