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添加电路后,PCB如何处理好

楼主(2013-10-21):
我原理图里原有4个相同的电路,PCB也画好了。现在我在原理衅里又添加了4路,变成了8路,编号什么的都已经搞定,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更新PCB后,能够让后面添加的4路也按能按照之前画好的PCB那样布局和连线,而不用重新一个一个元件的放置布线。除了拷贝之后一个一个的去改PCB元件的编号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A:
copy后点特殊粘贴,编号不会递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py后点特殊粘贴,编号不会递增

请问具体是怎么搞呢!
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py后点特殊粘贴,编号不会递增

现在我想要的就是它编号增加,但,是像R1,R2……这样,而不是变成R1_1,R2_2这样。

网友A:
那你得在原理图里整

网友C:
eco 模式 复制PCB, 复制原理图, 然后从PCB反向给原理图

楼主:
手动改了。。。不管怎么复制,粘贴出来的编号都会和原件的编号有关系。。

网友D:
你用的什么软件?PADS里有个reuse可以。AD不会,allegro还没用过这样的功能。

网友E:
AD中的话几个相同的电路用模块方法就可以,系统自己处理一个模块多个引用的标号
不用模块的话就更简单了,工具->注释,在里面释放所有注释(标号),按照要求重新生成就好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更新原理图标号后,直接更新PCB,同一个原件会自己改变为新编号,每个原件都有一个唯一的ID

网友F:
如果是altium,多通道设计是最合适的设计方法,非常方便
http://wenku.baidu.com/view/2a93bff6f61fb7360b4c655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