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5MM玻璃板,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3-10-21):
各位大神,  我用PIC单片机的CSM模块做的触摸按键隔着5MM玻璃板,灵敏度太差,请问应该怎样确定阀值,使系统可靠呢,除了阀值还有那些参数调整那?

网友A:
做电容式触摸按键的基本知识:灵敏度和距离成反比例关系。

具体的阀值只有你自己能测量并确定,这个和自己的设计密切相关,但确定阀值的原则是确定的,那就是:保证可靠触摸检测的前提下,尽量拉大有无按键动作之间的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电容式触摸按键的基本知识:灵敏度和距离成反比例关系。

用什么好的确定方法吗 ?   我用串口观察平均值和按键值不怎么可靠啊  。。 找不到阀值的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好的确定方法吗 ?   我用串口观察平均值和按键值不怎么可靠啊  。。 找不到阀值的点 ...

方法依人而异,适合你的方法才是好的方法,别人的方法对你未必合适。

别人只能告诉你确定的原则,至于怎么根据原则去设计产品,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别人无能为力。

网友B:
阀值不能做成死的,我的是做成环境自适应的,即每次开机以后自动调整工作环境值,再去比较突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