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好长时间的问题,这的一直没解决。。。。

楼主(2013-10-21):
ck, ADI, rc, pc, isl
画原理图一直规则检查有一个错误解决不了
Checking Misleading Tap connection

ERROR(ORCAP-2207): Check Bus width mismatch

前提:没有别的warming与错误了,但这个就是不行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可能是软件的问题吧。16.6的

网友A:
总线都连接好了?

楼主(2013-12-12):
解决了,好像是系统BUG,我只能这样理解了,因为并没有妨碍什么。。。。。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没?求教啊

楼主(2014-06-15):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原因没?求教啊

能用,后来一直就制动忽略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总线网络相关的问题。找找应该不难

网友D(2020-01-31):
破玩意儿,我再也赶上了,还生成不了网表,请问大拿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