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连载】DaVinci 把玩实录

楼主(2013-10-21):
最近的产品都用到了DSP, 但是近一年了,对DSP貌视还没找到感觉。所以有一种迫切的需求,务必要掌握DSP技术。
在这里选择了DaVinci系列的DSP + ARM架构的媒体处理器。

虽然DaVinci是个双核CPU,但是我的重点在DSP端,希望能玩些算法,TI的算法库很丰富。当然ARM端也会有所涉及,毕竟是一个整体。

本帖子仅仅是我折腾DaVinci处理器的一个记录。所以不会长篇大论,因为我很懒。
发帖周期可能也比较长,因为都是业余时间在弄,而且偶已经算是老光混了,还得花时间找妹纸。

我希望做一件事就能成一件事,而不是3分钟的热情。

另:谢谢前来围观的朋友,若发现我接下来的过程中有错误,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看了一下TI的Digital Signal Processors产品架构
http://www.ti.com/lsds/ti/dsp/video_processors/overview.page

楼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用的DM3730,所以先下载了TI官方的一些工具软件。
http://www.ti.com/lsds/ti/dsp/video_processors/dm37x/toolsw.page

楼主:
beagleboard有个开源的DM3730,原理图、PCB、源代码都有,非常好,就是板子上没有flash,
程序只能装在SD卡上运行。
http://beagleboard.org/Products/BeagleBoard-xM

楼主:
在开始摆弄之前,浏览了一下DM3730的规格书,知道了这款芯片大概的一些资源。

DM3730, DM3725 Digital Media Processors

楼主:
折腾TI的东西,就得猛看官方的技术手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哪怕手册有点多。
从TMS320DM3730 Software Developers Guide可以知道开发DM3730软件所需要的一些东西。

从这篇软件开发手册可以得知,开发DM3730软件还得安装ubuntu,文档还指定要ubuntu10.04 LTS ,然后在ubuntu下安装
DVSDK。这是开发ARM端程序需要的两个环境,烧录用uboot, 跟纯ARM开发一样,只是这里会调用DSP端的算法。具体怎么调用我现在还不清楚,后面再摸索。

安装这两工具有些费时间,我现在还没装好。

网友A:
楼主的板子从哪来的呢

从淘宝上淘的呀!公司有一些sony、hisiliconI之类的小众化DSP板,还是花银搞了一套TI的。

网友B:
楼主,TI文档先从哪种文档开始看,确实有点多,而且不一定找得到我想看的。

需要什么找什么!

网友C:
你要逆天啦,c**不玩啦,哈哈

一点都不逆天,DSP上奔C++.

楼主:
花了一上午,终于下载好了CCS,千万不要在线安装,我从昨天晚上电脑一直开着,装到今天早上刷完牙,还TM只装了1/3. 还出错。 记得下载off-line的安装文件,在页面的下方。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网友D:
不错.就是玩的有点晚

玩了近一年sony的DSP,日本鬼子的技术资料都不公开,玩不出名堂,转TI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花了一上午,终于下载好了CCS,千万不要在线安装,我从昨天晚上电脑一直开着,装到今天早上刷完牙,还TM只装 ...

;P还是下载一个离线版的吧。TI官网上有链接。
我百度网盘也有个5.2版本的

没装过的人怎么会知道呢,已经下载了官网的5.5版本。

网友F:
哈哈,顶楼主一把,看楼主如何死在,高级算法与基础数学上的。
DCT,不知道掌握得如何?

DCT是做图像的基础,没有好基础,盖出的房子难以稳定。

菜鸟一步一个坑,慢慢来。

网友D:
你也弄个百度网盘备份共享资料

百度够强悍,尽然轻松搞到2056G。
有个百度网盘,没怎么用。有空再整理一下资料!

楼主:
两首music的功夫,装完CCS5.5

楼主:
CCS5.5   小试了一把。 还是那个万能的hello world 。

网友D:
eclipse 子孙满堂啊

网友G:
在21中很少看到有人做DAVINCI的东西的!DVSDK中有demo,主要应用接口在DMAI中,DSP端的算法是封装好了的库。

是啊,DSP端的算法库很方便的。上手DAVINCI其实也没什么门槛,不过21ic确实很少见有人弄。

楼主:
百度网盘 果然给力。 轻松搞到2056G,之前以为是忽悠要做很多任务呢。 希望有效期别太短。

我用到的资料、工具、调试笔记都放在这个网盘里了。
http://pan.baidu.com/disk/home#dir/path=%2FTI%20DaVinci

网友D:
引用 楼主:
百度网盘 果然给力。 轻松搞到2056G,之前以为是忽悠要做很多任务呢。 希望有效期别太短。

你这么发别人是不能访问的.要点分享,生成连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发别人是不能访问的.要点分享,生成连接才行

3Q .

http://pan.baidu.com/s/11i2Xk

楼主:
装ubuntu切记不要更新语言包,装完后改源, 用163,sohu的源比官方的下载速度快得多。
电脑上已经有个12.04版的, 这个奇葩的TI非要指定必须是10.04版才行。

网友H:
CCS感觉就是eclipse

楼主:
安装dvsdk时提示sh链接不上bash。
按照提示,缺什么补什么。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sudo apt-get install fakeroot

楼主:
root@ubuntu:/mnt/hgfs/share/davinci/DVSDK_4.03 Product Downloads# ls
dvsdk_04_03_00_06_sources.iso            md5sum.txt
dvsdk_dm3730-evm_04_03_00_06_setuplinux
root@ubuntu:/mnt/hgfs/share/davinci/DVSDK_4.03 Product Downloads# chmod +x dvsdk_dm3730-evm_04_03_00_06_setuplinux
root@ubuntu:/mnt/hgfs/share/davinci/DVSDK_4.03 Product Downloads# ./dvsdk_dm3730-evm_04_03_00_06_setuplinux

楼主:
装完DVSDK,就会出现linux kernel  , dsp bios,  uboot等组件。

楼主:
瞄了一眼dvsdk目录下的makefile.
#==============================================================================
# A help message target.
#==============================================================================
help:
@echo
@echo "Available build targets are:"
@echo
@echo "  components                 : Builds all base components (See Note below)"
@echo
@echo "  all                        : Builds all components and applications/examples"
@echo "  clean                      : Remove files generated by the 'all' target"
@echo
@echo "  install                    : Install all the targets in "
@echo "                               $(EXEC_DIR)"
@echo
@echo "  cmem                       : Build the CMEM kernel module"
@echo "  cmem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cmem files."
@echo "  cmem_install               : Install cmemk module"
@echo
@echo "  lpm                        : Build LPM"
@echo "  lpm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lpm files."
@echo "  lpm_install                : Install lpm module"
@echo
@echo "  sdma                       : Build SDMA for $(PLATFORM)"
@echo "  sdma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SDMA files."
@echo "  sdma_install               : Install sdmak module"
@echo
@echo "  demos                      : Build the DVSDK demos for $(PLATFORM)"
@echo "  demos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DVSDK demo files."
@echo "  demos_install              : install DVSDK demo executables."
@echo
@echo "  dmai                       : Build DMAI"
@echo "  dmai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DMAI files."
@echo "  dmai_install               : Install dmai app"
@echo
@echo "  dvtb                       : Build DVTB for $(PLATFORM)"
@echo "  dvtb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DVTB files"
@echo "  dvtb_install               : install DVTB files"
@echo
@echo "  codecs                     : Build codec package"
@echo "  codecs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codec files."
@echo "  codecs_install             : Install codec executable"
@echo
@echo "  dsplink                    : Configure and build DSP Link for ARM and DSP"
@echo "                               and sample examples"
@echo "  dsplink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DSP Link files"
@echo "  dsplink_install            : Install ARM and DSP link files"
@echo
@echo "  dsplink_arm                : Configure and build DSP Link for ARM"
@echo "  dsplink_arm_clean          : Clean DSP Link for ARM"
@echo
@echo "  dsplink_dsp                : Configure and build DSP Link for DSP"
@echo "  dsplink_dsp_clean          : Clean DSP Link for DSP"
@echo
@echo "  dsplink_samples            : Build DSP Link ARM and DSP sample applications"
@echo "  dsplink_samples_clean      : Build DSP Link ARM and DSP sample applications"
@echo
@echo "  ceexamples                 : Build CE codecs, extensions, servers and apps"
@echo "  ceexamples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CE example files."
@echo
@echo "  linux                      : Build Linux kernel uImage and module"
@echo "  linux_config               : Launch Linux kernel menuconfig"
@echo "  linux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Linux kernel files"
@echo "  linux_install              : Install kernel binary and  modules"
@echo
@echo "  xload                      : Build the xload boot loader"
@echo "  xload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xload files"
@echo "  xload_install              : Install the xload image"
@echo
@echo "  u-boot                     : Build the u-boot boot loader"
@echo "  u-boot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u-boot files"
@echo "  u-boot_install             : Install the u-boot image"
@echo
@echo "  psp_examples               : Build Linux examples"
@echo "  psp_examples_clean         : Remove all generated PSP examples"
@echo "  psp_examples_install       : Install psp examples"
@echo
@echo "  c6accel                    : Build c6accel package"
@echo "  c6accel_clean              : Remove generated c6accel files"
@echo "  c6accel_install            : Install c6accel examples"
@echo
@echo "  c6run                      : Build c6run backend libraries"
@echo "  c6run_clean                : Remove c6run backend libraries"
@echo "  c6run_examples             : Build c6run examples & tests"
@echo "  c6run_install              : Install c6run examples & tests"
@echo
@echo "  opengldemos                : Build the OPENGL graphics SDK demos for $(PLATFORM)"
@echo "  opengldemos_clean          : Remove OPENGL graphics SDK demo files."
@echo "  opengldemos_install        : install OPENGL graphics SDK demo executables."
@echo
@echo "  matrix                     : Build matrix application launcher"
@echo "  matrix_clean               : Remove all matrix files"
@echo "  matrix_install             : Install matrix"
@echo
@echo "  gstreamer_ti               : Build gstreamer-ti plugins"
@echo "  gstreamer_ti_install       : Install gstreamer-ti plugins"
@echo
@echo "==============================================================================="
@echo "NOTE: The 'make components' target must be issued once upon installation for"
@echo "      all other targets to build properly.  A 'make clean' target should be"
@echo "      issued before this target"
@echo
#==============================================================================

直接按提示make uboot_clean
                make uboot
                make linux_config
                ...
测试安装的dvsdk组件是否安装正常,还好没出问题,我一次性搞定。

楼主:
开发环境都搞定了,dvsdk下面还有一些demo,接下来可以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围观

这年头,技术帖子都没人关注了,都是发感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都搞定了,dvsdk下面还有一些demo,接下来可以研究一下。

我准备跟你学习  :lol

我是刚接触TI的DSP哦,还热乎着呢。

楼主:
先用dvsdk里自带的arm-linux-gcc编译一个helloworld。
TMS320DM3730_Software_Developers_Guide.pdf 文档里有介绍如何创建一个helloworld.

新建一个工作目录 mkdir /davinci/hello

//新建一个helloworld.c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

//再创建一个Makefile,切记最后一样前面是tab键,而不是空格。
# Import the variables from the DVSDK so that you can find the DVSDK components
include /davinci/dm3730/dvsdk_4.03/Rules.make
helloworld:
# Make sure that you use a tab below
      $(CSTOOL_PREFIX)gcc -o helloworld helloworld.c

make helloworld

楼主:
以上的helloworld是在PC上用arm-linux-gcc编译出来的文件,要放到开发板上运行。

貌视搞了几天都在折腾ARM端呀,接下来玩DSP端的算法库。
TMS320DM3730_Software_Developers_Guide.pdf 文件里都有介绍,如何运行dvsdk的demo程序。

楼主:
刚才双击ubuntu目录图标死活打不开,原来是金山词霸跟VMware Workstation不兼容,靠,浪费一个小时。
可能跟系统也有关,我用的64bit  win8。 记得win7 32bit不会这样。

楼主:
TMS320DM3730_Software_Developers_Guide.pdf  第6页有几个DMAI apps,关于MPEG2、YUV、JPEG视频文件静态编解码。

网友K:
总算碰到有用狗板跑DVSDK的了:lol
话说LZ应该还没有把make后的玩意搞到狗板上去把?DVSDK要在狗板上跑,要打补丁的。烦啊!
啥时候折腾NFS?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总算碰到有用狗板跑DVSDK的了
话说LZ应该还没有把make后的玩意搞到狗板上去把?DVSDK要在狗板上跑,要 ...

我没用狗板,没有flash,如果真做产品总不能用SD装程序吧。我用的Devkit8500,还没上开发板,还在PC上跑阿,这个上面大致的流程还没摸清楚。NFS是ARM上的玩意啊,如果不熟悉ARM上的那一套,最好先用厂家做好的文件系统,先在PC端和开发板linux内核里分别启用NFS,然后uboot启动时挂载到NFS.
具体可以看看飞凌的用户手册65页,OK6410-A开发板LINUX3.0.1用户手册.pdf。 都是linux的东西,跟处理器关系不大的。
类似下面
  1. setenv bootargs noinitrd root=/dev/nfs ip=192.168.1.104:192.168.1.103: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nfsroot=192.168.1.103:/davinci/rootfs,nolock,proto=tcp consloe=ttySAC0,115200

  2. 其中192.168.1.104为开发板的IP地址(用print命令可以查看)

  3. 192.168.1.103为虚拟机的IP地址

  4. 192.168.1.1为路由器的网关,在电脑上可以用ipconfig /all命令查看

  5. 255.255.255.0为子网掩码,在电脑上可以用ipconfig /all命令查看

楼主:
我发现现在还没必要玩板子,还没搞清楚ARM端是怎么调用DSP算法的。 昨天找到一篇**。
How to build an ARM/DSP Hello World program on the DaVinci EVM

前面在DSP端做了helloworld,然后又在ARM端做了个helloworld, 今天还要做个helloworld,这个是需要链接ARM和DSP的一个综合性的 helloworld.
待会跟着文档一步一步看能否建立一个helloworld.

楼主:
只会玩helloworld的菜鸟伤不起啊!:L

楼主:
今天到此为止。 话说,妹纸一上线,我就什么也别想干了------- 一心一意维护妹纸啊!:L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没用狗板,没有flash,如果真做产品总不能用SD装程序吧。我用的Devkit8500,还没上开发板,还在PC上跑阿, ...

死土豪,这么奢侈: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死土豪,这么奢侈

P, 跟狗板一样的价格,1500¥. 还在华强北同学那里,懒得过去拿。

网友K:
引用 楼主:
P, 跟狗板一样的价格,1500¥. 还在华强北同学那里,懒得过去拿。

狗板对于初学者玩起来真是痛苦,那个开源社区太不靠谱了。
TI说是对狗板提供支持,但是资料基本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P, 跟狗板一样的价格,1500¥. 还在华强北同学那里,懒得过去拿。

顺便问问,你那同学那里能不能拿狗板换8500?
今年6月入手,9成新:lol

晕,他不是搞电子的,我只是把东西忘在他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狗板对于初学者玩起来真是痛苦,那个开源社区太不靠谱了。
TI说是对狗板提供支持,但是资料基本很久都没 ...

BeagleBoard-xM DM3730 跟 Devkit8500仅仅只是少了个nand flash. 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狂啃CodecEngine文档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D:
eclipse 子孙满堂啊

厉害,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BeagleBoard-xM DM3730 跟 Devkit8500仅仅只是少了个nand flash. 都是一样的吧。

我没有比对过,不过如果是xM,DVSDK安装好后make all,然后烧录到板子上,是不能运行的。4.0.1和4.0.3都是这样的。
补丁只支持到4.0.1。用来更新4.0.3,也是不能运行的。

网友K:
从单片机转过来的习惯,不烧录到板上看实际效果,心里不踏实啊。
还是从ARM端+Linux入手会比较容易点。

嵌入式 基于特定的硬件平台,必定要摆弄电路板,虽然大部分工作可以在PC上完成。下周去拿板子回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没有比对过,不过如果是xM,DVSDK安装好后make all,然后烧录到板子上,是不能运行的。4.0.1和4.0.3都 ...

还没烧过自己的bsp,不清这个。目前对这个IC的工作流程还比较模糊。
建议你还是找身边熟悉的朋友给你演示一下。或者看看合众达的应用手册,看合众达如何实现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没烧过自己的bsp,不清这个。目前对这个IC的工作流程还比较模糊。
建议你还是找身边熟悉的朋友给你演示 ...

身边玩这个板子的比较少,到是有玩过Davinci的同事,也只能给点方向性的意见,基本都是看TI的文档和xM社区的帖子解决的。
现在已经能跑起DVSDK,正在搞NFS,每次烧录SD卡真是件痛苦的事。
没有米啊,有米的话,直接上TI的Kit,省了很多麻烦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还没烧过自己的bsp,不清这个。目前对这个IC的工作流程还比较模糊。
建议你还是找身边熟悉的朋友给你演示 ...

ARM + DSP两边同时下手,很是佩服你啊

ARM这边之前有弄过,所以没什么压力。DSP完全是小白。
唉,都是蜻蜓点水,没有深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身边玩这个板子的比较少,到是有玩过Davinci的同事,也只能给点方向性的意见,基本都是看TI的文档和xM社 ...

NFS若有问题,可以贴上来看看。我以前文件系统没做好,也出现挂载不上的情况。

楼主:
我发现21ic玩达芬奇的人还是很多的,只是不愿意出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发现21ic玩达芬奇的人还是很多的,只是不愿意出来。

这玩意还真有一定难度,能玩出成果的不会很多。

网友M:
楼主,也带带我

我是个纯菜鸟,难道你没发现只有菜鸟才会写笔记?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楼主,也带带我

哪里,楼主谦虚了,高手的境界不在于自己会,而在于让更多的人都会,是吧,哈哈
笔记,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初学者上手更快

楼主:
Codec Engine是ARM和DSP之间通讯的一个桥梁,也是达芬奇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对于ARM应用工程师来说。
查看网盘里的这个文档CE_INSTALL_DIR/examples/build_instructions.html file.
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如何编译、运行一个Codec Engine实例。

楼主:
我晕,没注意回复几个帖子还要审核,估计重复n次了。

楼主:
在楼上网盘/DVSDK安装目录下 有个build_instructions.html。 看看就知道如何编译、运行一个DVSDK的demo。 也能很清晰的看出一个完整的dvsdk应用程序所需要的组件。
楼下copy一段出来预览一下。

楼主:
Building the examples: step-by-step instructions

1. [Optional] Copy the entire "examples" tree out of the product

This step is optional, but recommended if you plan to modify the samples in any way. It will ensure you have a backup copy of the original examples, as provided by the Codec Engine product.

Important: throughout the rest of this document, we will us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CE_EXAMPLES_INSTALL_DIR> - absolute path of the examples directory or the copy you made, e.g. /usr/work/examples
•<CE_INSTALL_DIR> - root directory of your Codec Engine installation. The original examples are in <CE_INSTALL_DIR>/examples.
•<BIOS_INSTALL_DIR> - root directory of your DSP/BIOS installation.
•<XDC_INSTALL_DIR> - root directory of your xdctools installation.
•directory/file - position of the file relative to the examples directory; for examples, ti/sdo/ce/examples/codecs/makefile refers to <CE_EXAMPLES_INSTALL_DIR>ti/sdo/ce/examples/codecs/makefile.

2. Edit xdcpaths.mak to customize the build for your software installation and your hardware

At the root of the Examples directory is a build-related file named xdcpaths.mak that all Codec Engine example makefiles include. All users must edit this file to specify where various software components needed by Codec Engine are on their system, and often to narrow the list of hardware platforms to build for (thereby reducing the example build time and possibly the scope of external components).

The variables defined in xdcpaths.mak that most users must assign are: DEVICES, GPPOS, PROGRAMS, and various *_INSTALL_DIR variables. Each are described more below as well as in comments throughout the xdcpaths.mak file.

Advanced users will note that these GNU make-based variables can be overridden on the command line. As a result, it is possible to tailor these makefiles without modifying them - by simply setting the variables on the command line when running "gmake".

2.1 xdcpaths.mak's DEVICES variable

The DEVICES variable indicates which hardware platforms should be built for. Most users are onl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for a single platform, and the other platforms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DEVICES variable.

Note that there is a one-to-one mapping between the "short name" in the DEVICES macro and the "platform package" which is used. For example, the OMAP3530 value in DEVICES maps to the ti.platforms.evmOMAP3530 platform package.

2.2 xdcpaths.mak's GPPOS variable

The GPPOS variable indicates which GPP (General Purpose Processor, often an ARM) OS's should be built for. Most users are onl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for a single GPP OS (e.g. WinCE or Linux glibc or Linux uClibc), and the other GPP OS's can be removed from the GPPOS variable.

Note that there is a one-to-one mapping between the "short name" in the GPPOS macro and the "target module" which is used. For example, the WINCE value in GPPOS maps to the microsoft.targets.arm.WinCE target Module.

2.3 xdcpaths.mak's PROGRAMS variable

The PROGRAMS variable indicates roughly which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examples should be built for. Generally, Codec Engine supports "local" and "remote" codecs, and as a result there are 3 types of executables that can be built - APP_LOCAL, APP_CLIENT and DSP_SERVER.

APP_LOCAL indicates that all examples that support the apps and codecs running on the same processor should be built. This is typically set for single core devices (e.g. DM365, DM6437), but can als be set for multi-core devices (e.g. OMAP3530, DM6446) where the app and codec run on either the GPP or the DSP.

APP_CLIENT and DSP_SERVER typically go together, and indicate that all examples that support remote execution of codecs should be built. If DSP_SERVER is set in the PROGRAMS variable and an appropriate multi-core platform is set in the DEVICES variable, the examples in examples/ti/sdo/ce/examples/servers may be built. APP_CLIENT indicates the "client" side of a "client/server" system, so GPP-side apps will be built (for the appropriate GPP OS's and hardware platforms set in GPPOS and DEVICES respectively).

Note that you can set all 3 (APP_LOCAL, APP_CLIENT, and DSP_SERVER) or any subset of them. As a further example, if only DSP_SERVER is set, no applications will be built, but all components required to create a server (including codecs) will be built.

2.4 xdcpaths.mak's various *_INSTALL_DIR, CGTOOLS_* and CC_* variables

The xdcpaths.mak file also contains variables to indicate where products which Codec Engine may depend on are installed. The list of dependent products is a direct result of what values are assigned in the DEVICES, GPPOS and PROGRAMS variables. For example, if you've set PROGRAMS to only APP_LOCAL, DEVICES to only DM355, and GPP_OS to LINUX_UCLIBC, you aren't required to provide DSPLINK_INSTALL_DIR, BIOS_INSTALL_DIR, CGTOOLS_V5T or CC_V5T

Further, if you're using a "full" installation of Codec Engine (see  http://tiexpressdsp.com/index.ph ... d_others_don.27t.3F for more details), many of the dependencies will be "auto-assigned" for you to the cetools/packages directory.

Please refer to the comments throughout xdcpaths.mak for more details.

Each directory contains a GNU makefile which enables you to build the sample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Top-level directories also contain a makefile which steps into subdirectories and builds all the examples under the parent directory.

FYI, the xdcpaths.mak file is included by the individual makefiles for all the example codecs, servers, and applications.

Please keep in mind that MOST BUILD TROUBLES OCCUR WHEN ONE OF THE VARIOUS *_INSTALL_DIR VARIABLES ARE INCORRECT! Make sure there are no extra spaces (check the end of lines!), that every individual path (segment separated by the semicolon) is correct, character for character, and the build process is very likely to go smoothly.

3. Build example codecs

Change directory to ti/sdo/ce/examples/codecs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Alternatively, you can change into a specific codec's directory (e.g. ti/sdo/ce/examples/codecs/viddec_copy),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4. Build example extensions

Change directory to ti/sdo/ce/examples/extensions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Alternatively, you can change into a specific example extension directory (e.g. ti/sdo/ce/examples/extensions/scale),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5. Build example DSP servers

Note that this is only necessary for dual processor environments, like DM6446.

Change directory to ti/sdo/ce/examples/servers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Alternatively, you can change into a specific server's directory (e.g. ti/sdo/ce/examples/servers/video_copy),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Note: when developing your own codecs and applications, you will likely take one of the DSP server sample and modify it to suit your needs. These are the source files for this server application t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fg: Configuration script that determines what codec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erver, and how some of the components (e.g. DSKT2 and DMAN3) will be configured.
•*.tcf: TConf file for the app. It is often set to allow for a generous heap and static code and data. Be very careful with changing the memory map.
•main.c: generic main()
•link.cmd: application specific linker command file.

6. Build the GPP applications

Change directory to ti/sdo/ce/examples/apps (where the makefile is) and type

    gmake clean
     gmake

网友N:
楼主好像进度很快啊,才几天时间就看了这么多东西了。12楼头像看着像个熟人,三年前群里带着入门ARM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像进度很快啊,才几天时间就看了这么多东西了。12楼头像看着像个熟人,三年前群里带着入门ARM的大神 ...

晕,这还快呀? 还没开始。 这么多天才摸清楚DVSDK怎么运作的。
对于ARM端的应用层coder来说,只需要调用DMAI接口就完事了。DMAI把底层的组件全打包封装好了。

这么个DVSDK框架就到这里,安装目录每个组件下面都有说明文档pdf,耐心看看就知道了。
接下来才刚刚开始,DSP玩的不是CPU,主要玩算法。

熟悉一下常用算法库先......

楼主:
编译了一下dvsdk,发现一个致命的错误,dvsdk安装目录不能有点。 我的安装目录是/davinci/dvsdk4.03  ,报错不支持有‘.’的目录。

重装了dvsdk(/davinci/dvsdk4_03),重新编译OK.  浪费好几个小时。

楼主:
准备了一下 x-loader,u-boot ,kernel ,rootfs .都是dvsdk自带的,板子拿回来可以写进去瞧瞧。
不过这些玩意很无聊的说。刚才找了些算法库的应用文档,看着头晕,还是看看如何调用API省心。
明天放风筝去,散散心......

楼主:
如何折腾davinci的DSP端算法, 在德州仪器在线技术支持社区说的很清楚。这个社区非常好,很多问题都能在上面找到答案。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ors/f/39/t/670.aspx

楼主:
可以不用Codec Engine 框架去调用DSP端算法,直接把davinci当一颗纯DSP用,看了一下文档,貌视很繁琐的说。
那天试试。先按TI的套路走,把自己的算法做成DMAI标准接口。

网友O:
玩达芬奇的不多啊,玩3730的就更少,mark一下一起玩

楼主:
在csdn找到一个傻瓜文档。http://bbs.csdn.net/topics/370205213
谁看了都会玩davinci, 不信,看楼下。

楼主:
5. davinci程序开发
a) codec程序开发
       开发Ti程序最简单的方法,复制例程,然后在本例程基础上修改。以下以制作直方图统计为例,说明操作步骤如下:
i. 复制
复制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codecs/目录下的videnc_copy目录, 改变本目录的安全属性,使一般用户可读写。
ii. 改目录名和文件名
首先将复制的目录名改为videnc_histogram, 然后进入目录做如下更改
videnc_copy.c 改为 videnc_histogram.c
VIDENC_COPY.xdc 改为VIDENC_HISTOGRAM.xdc (注意大写)
VIDENC_COPY.xs 改为VIDENC_HISTOGRAM.xs (注意大写)
videnc_copy_ti.h 改为videnc_histogram_ti.h
videnc_copy_ti_priv.h 改为videnc_histogram_ti_priv.h
iii. 改文件内容
1. Makefile内容不变
2. package.bld: 打开package.bld,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3. Package.mak 是自动生成的文件,不变。
4. Package.xdc: 打开Package. xdc, 改 copy为histogram, 改COPY为 HISTOGRAM
5. Package.xs: 打开Package.xs,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6. Videnc_histogram.c: 打开videnc_histogram.c,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7. VIDENC_HISTOGRAM.xdc: 打开VIDENC_HISTOGRAM.xdc,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8. VIDENC_HISTOGRAM.xs不变
9. videnc_histogram_ti.h: 打开videnc_histogram_ti.h,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10. videnc_histogram_ti_priv.h: 打开videnc_histogram_ti_priv.h,查找替换文件中的COPY 为 HISTOGRAM
iv. 添加算法
打开Videnc_histogram.c
想加算法的话,就用自己的算法替换第 333 行到 381 行的复制语句,不做替换是就是个简单的内存复制,我们暂不加自己的算法。
v. 编译
在命令窗口中进入本工程的根目录, 先调用make clean清过程文件,再调用用make 生成codec库, 这时在lib目录里可以生成videnc_histogram.a64P等库文件,如果没有生成这些文件,则说明之前中间哪一步做错了。

b) server程序开发
       开发Ti程序最简单的方法,复制例程,然后在本全程基础上修改。以下以制作直方图统计为例,说明操作步骤如下:
i. 复制
复制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servers/目录下的all_codecs目录, 改变本目录的安全属性,使一般用户可读写。
ii. 改目录名和文件名
首先将复制的目录名改为video_histogram, 然后进入目录做如下更改
改all.cfg 为video_histogram.cfg
            改all.tcf 为video_histogram.tcf
iii. 改文件内容
1. link.cmd: 不变
2. main.c: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all_codecs为 video_histogram
3. package.bld: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all_codecs为 video_histogram, 替换   serverName = "all" 为  serverName = "video_histogram"
4. package.mak: 不变
5. package.xdc: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all_codecs为 histogram
6. video_histogram.cfg: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all_codecs 为 videnc_histogram, 查找替换videnc_copy为videnc_histogram,查找替换文件中的VIDENC_COPY 为 VIDENC_HISTOGRAM
iv. 编译
在命令窗口中进入本工程的根目录, 先调用make clean清过程文件,再调用用make 生成server库, 这时在工程的bin/ti_platforms_evm3530目录下可以生成video_histogram.x64P库文件,如果没有生成这个文件,则说明之前中间哪一步做错了。
c) 应用程序开发
开发Ti程序最简单的方法,复制例程,然后在本全程基础上修改。以下以制作直方图统计为例,说明操作步骤如下:
i. 复制
复制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apps/目录下的video_copy目录, 改变本目录的安全属性,使一般用户可读写。
ii. 改目录名
首先将复制的目录名改为video_histogram, 然后进入目录做如下更改

楼主:
iii. 改内容
1. remote.cfg :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video_copy为 video_histogram, 替换   all_codecs 为  video_histogram
2. local.cfg : 查找替换文件中的viddec_copy为 viddec_histogram, 替换   VIDDEC_COPY 为  VIDDEC_HISTOGRAM, 替换 video_copy为 video_histogram,
3. app.c
查找videnc_copy, 替换为videnc_histogram, 查找 video_copy, 替换为 video_histogram

iv. 编译
在命令窗口中进入本工程的根目录, 先调用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apps/video_histogram/make clean清过程文件,再调用用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apps/video_histogram/make 生成可执行程序, 这时在工程的/bin/ti_platforms_evm3530目录下可以生成app_remote.xv5T文件,如果没有生成这个文件,则说明之前中间哪一步做错了。
6. 利用nfs起动测试程序
i. 建立测试目录
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mkdir -p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建立测试目录
ii. 复制测试文件
a. 复制 cmem.ko, 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linuxutils_2_24_02/packages/ti/sdo/linuxutils/cmem/src/module/cmemk.ko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b. 复制 dsplink.ko, 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dsplink_1_61_03/packages/dsplink/gpp/export/BIN/Linux/OMAP3530/RELEASE/dsplinkk.ko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c. 复制 lpm_omap3530.ko, 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local_power_manager_1_24/packages/ti/bios/power/modules/omap3530/lpm/lpm_omap3530.ko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d. 复制 sdmak.ko, 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linuxutils_2_24_02/packages/ti/sdo/linuxutils/sdma/src/module/sdmak.ko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e. 复制loadmodules.sh, 模块加载/卸载脚本,虚拟机控制台下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apps/system_files/OMAP3530/*.sh /home/realtimedsp/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f. 修改loadmodules.sh,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gedit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loadmodules.sh
将第58行内容改动如下
insmod cmemk.ko phys_start=0x84e00000 phys_end=0x86000000 pools=20x4096,10x131072,2x1048576,1x256000,8x829440,2x131072,10x4096

g. 复制arm应用程序 虚拟机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apps/video_histogram/bin/ti_platforms_evm3530/app_remote.xv5T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h. 复制arm应用程序 虚拟机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servers/video_histogram/bin/ti_platforms_evm3530/video_histogram.x64P ~/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i. 复制测试用数据文件,虚拟机输入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omap3530/project/dvsdk_3_00_02_44/codec_engine_2_24/examples/ti/sdo/ce/examples/apps/video_histogram/in.dat /home/realtimedsp/workdir/filesys/opt/dvsdk/xdm_test/
j. 复制内核到tftpboot目录,没有则按照使用说明书编译一个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cp ~/workdir/lsp/arch/arm/boot/uImage ~/workdir/tftpboot
7. 在ICETEK-OMAP3530-EVM实验箱上测试和运行
i. 断除ICETEK-OMAP3530-EVM系统电源,关闭实验箱左上角电源总开关。
ii. 取出ICETEK-OMAP3530-EVM系统配件箱中的串口通信电缆;用此线连接ICETEK-OMAP3530-EVM板上J26插座和PC机COM1插座。
iii. 取出ICETEK-OMAP3530-EVM系统配件箱中的以太网电缆;用此线连接ICETEK-OMAP3530-EVM板上以太网插座J13和PC机网络插座。
iv. 取出ICETEK-OMAP3530-EVM系统配件箱中的电源连接电缆;用此电缆连接实验箱左侧电源插座和220V交流供电接线插座。
v. 用视频线连接视频前端的摄像头到ICETEK-OMAP3530-EVM板的J33,视频输入
vi. 用lcd排线连接lcd70到evm的U13,做视频输出
vii. Pc机起动超级终端【Davinci-超级终端】
viii. 插入起动用sd卡到 ICETEK-OMAP3530-EVM 的J16
ix. 开启实验箱总电源,开启ICETEK-OMAP3530-EVM板的电源开关。正常情况下ICETEK-OMAP3530-EVM板上电源指示灯D12将亮起。
x. 观察【Davinci-超级终端】中的显示,当出现计数时,按回车,进行如下操作: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输入回车以暂停起动
OMAP3_EVM # setenv bootargs 'initcall_debug console=ttyS2,115200n8 noinitrd rw ip=192.168.1.77:192.168.1.103:192.168.1.1:255.255.255.0::eth0:off eth=70:64:66:75:66:6c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03:/home/realtimedsp/workdir/filesys, rootdelay=15 mem=78M'                                    输入起动参数,配置为nfs起动
OMAP3_EVM #  tftp 0x80200000 uImage     从tftp下载起动内核
OMAP3_EVM #  boot                       起动

......

initcall ip_auto_config+0x0/0xe08 returned 0 after 1547694 usecs
initcall ip_auto_config+0x0/0xe08 returned 0 after 1547694 usecs
<6>Waiting 15sec before mounting root device...
Waiting 15sec before mounting root device... 为保证顺利nfs起动,重新插拨一下网线

......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telnet daemon.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Starting thttpd.                             到这里说明nfs起动已经成功
i. 虚拟机下,起动控制台,输入如下
realtimedsp@realtimedsp-desktop:~$ telnet 192.168.1.77

Trying 192.168.1.77...
Connected to 192.168.1.77.
Escape character is '^]'.

_____                    _____           _         _
|  _  |___ ___ ___ ___   |  _  |___ ___  |_|___ ___| |_
|     |  _| .'| . | . |  |   __|  _| . | | | -_|  _|  _|
|__|__|_| |__,|_  |___|  |__|  |_| |___|_| |___|___|_|
              |___|                    |___|

Arago Project http://arago-project.org omap3evm

Arago 2009.09 omap3evm

omap3evm login: root                 以根用户权限登录ICETEK-DM355-EVM嵌入式操作系统
root@omap3evm:~# cd /opt/dvsdk/xdm_test     进入程序测试目录
root@omap3evm:~# ./loadmodules.sh       加载组件,辅助调用dsp用
root@omap3evm:~# ./app_remote.xv5T   起动算法调用程序
ii.  这时程序应该可以运行了,只不过我们的算法现在还没有加入进去,他只是实现了一个视频文件的复制功能,程序运行后会在本目录下生成一个与in.dat一样大小的文件 out.dat,只不过这个复制过程是在dsp端运行的,而文件的读写过程是在arm端进行的。

楼主:
把玩了几下板子,都懒得折腾了, 烧了几下系统,没什么意思。 把DSP玩成ARM了。

楼主:
我发现这个davinci确实不适合用来入门DSP, 用来验证算法有些麻烦。
app、codec、server整完了还得搞一堆东西一起编译,靠!

楼主:
能不能用仿真器调试davinci,有人试过吗?

楼主:
找了一圈,竟然只有一个网页提到,仿真器仿真davinci, 也没说出个名堂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9e1a90100lzv7.html

网友P: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圈,竟然只有一个网页提到,仿真器仿真davinci, 也没说出个名堂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79 ...

lz给我等小菜科普下吧,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怎么调试arm和dsp~~
我想买个dm6446的核心板,才几百块钱,再自己做个两层底板~后来发现没有仿真器啊,支持达芬奇的仿真器又那么贵……

开发davinci应用程序请看本帖74、75楼。至于调试davinci就跟ARM一样调试,gdb 或者printf。

网友J: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就是少了高手来指点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P:
lz给我等小菜科普下吧,在没有仿真器的情况下,怎么调试arm和dsp~~
我想买个dm6446的核心板,才几百块钱 ...

DM6446几百可以搞定吗  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DM6446几百可以搞定吗  给个链接

核心板 只要几百。 不过还是买个能用的板吧,自己打板也要几百,零散元器件难买,折腾这些都要时间,时间也是资源啊。合众达便宜的板1000多块吧。 还有其他一些厂家便宜的基本都在1500左右。

楼主:
其实从74、75楼就能看出开发davinci应用程序只需要我们改动很少的几个目录的文件,就是下面图片的目录。

尽管这些目录的文件会调用其他组件,但是很少需要我们去改动的,都是固定的套路。我们原本只需要几需关注codec_engine下几百KB的文件,但是TI给用户弄了几个G.

这个帖子从开始到现在其实就折腾了两件事,搭建开发环境和如何开发一个davinci最小demo应用程序。
搭建开发环境只需要安装ubuntu 10.04,然后在ubuntu下安装最新版的dvsdk即可,没错,就装这两个软件就搞定了所有开发需要的工具。因为新版dvsdk里面包含了bootloader 、linux kernel 、filesysterm、codec_engine等davinci需要的所有组件。装好ubuntu和dvsdk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但是切记千万要装ubuntu10.04和最新版的dvsdk,旧版的dvsdk很多组件没有集成进去,需要一个一个的安装,比较繁琐。
所以我除了看看英倍特的应用手册,基本上没用他光盘上的资料,太旧了,操作繁琐。

所以我们开发一个完整的davinci应用程序基本只需关注codec_engine目录下的那些文件。 codecs(代码库)、sever(算法引擎) 、app(用户调用)。
怎么折腾就是这样了,能否折腾出成果来,从上面内容也可以看出还需要深厚的arm应用程序功底、linux驱动功底、DSP算**底。这些一般不是一个人能全部精通的,团队的力量就体现在这里了!

楼主:
折腾davinci最好的资料在哪里?————dvsdk安装目录下每个组件目录里的pdf、htm文档。

网友P:
引用 网友J:
DM6446几百可以搞定吗  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miURfF&id=13294589939

他们的核心板才360

网友J:
引用 网友P: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miURfF&id=13294589939

他们的核心板才360

核心板这个价就差不多  谢谢

网友Q:
曾经折腾过一段DM6446,真心感觉太不适合小公司用,也不适合用来学习。现在的开发节奏这么快,等你累死累活把东西都消化完了,黄花菜都凉了。开发工具还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Q:
曾经折腾过一段DM6446,真心感觉太不适合小公司用,也不适合用来学习。现在的开发节奏这么快,等你累死累活 ...

我是业余时间玩,公司不可能等员工摸熟了再做产品的。
davinci 入门也谈不上有多难,跟普通的ARM、DSP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一个人搞不过来,要一个团队才能搞得定!

楼主:
接下来opencv的干活,貌视davinci在21ic跟C++一样冷门

楼主:
现在21ic上除了一堆软文和一些口水贴子,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帖子了,当然DSP版块和模拟版块比其他的要强的多。

楼主:
这些天在网上看了一下前人的一些博客,大都是些陈旧过时的入门级的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写博客的人也基本都是卖板子的,估计也就为了做做宣传吧。
可能玩DSP的牛人都没空在网上晃悠吧。

楼主:
照抄某人的博客移植EMCV,发现偶耐心不够,未成功,今天不想搞了。
http://blog.csdn.net/hyanglu1573/article/details/12882199

楼主:
楼上这哥们的博客很给力。

网友R(2013-12-05):
楼主大神,我想请教一下楼主,狗板和天漠的板子那个更好开发?我现在真在纠结中,我现在用的是omapl138做来玩的,马上就要换板子了,做机器视觉的。现在我是dsp学的还可以,但是arm端一窍不通,我不打算做linux驱动,我只打算用就可以了,我想知道这两块板子那个的视频驱动做的完整一些?我现在只想找一个好开发的板子。谢谢!

偶也是菜鸟,天漠的吧,资料全一些,linux下的东西也都是现成的,价格一样,板子上还比狗板多个nandflash.

网友R:
谢谢回复啊,但是我看狗板好像视频输入输出这一块做的比较好,天漠你还需要买他的输入输出模块,加起来都上2k了,我一个学生承受不了啊,我现在用的就是ti的官方板子,技术支持很不好,很多驱动都没有,我估计狗板差不多,想买天漠又贵了点,穷学生,伤不起,估计还是要买狗板,毕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回复啊,但是我看狗板好像视频输入输出这一块做的比较好,天漠你还需要买他的输入输出模块,加起来都上 ...

这几天没折腾了,没怎么仔细比较这两个个板子。你看看天漠的光盘吧。新手玩狗板必定会多灾多难。
http://pan.baidu.com/s/1xiDKU

网友R:
谢谢提醒啊,但是你那个链接打不开,我重新下了一个,我知道原装板多灾多难,我现在用的就是ti的原装版omapl138 lcdk,那用得太痛苦了,由于我以前没搞过linux,使我现在模拟视频读入模块驱动还没有搞定,ti那边的支持又做得很差,痛苦。。。。。。还是买天漠吧,我想问一下,天漠的工程师支持好吗?积不积极?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提醒啊,但是你那个链接打不开,我重新下了一个,我知道原装板多灾多难,我现在用的就是ti的原装版omap ...

关于技术支持,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这几年买的各厂家的开发板,基本都是0支持。ARM级开发板的支持太繁琐注定就不会有太好的支持,除非你跟厂商有项目上的合作。你也知道开发板也没什么利润,指望他们在你身上花太多精力是不现实的。找个主流、资料完整的板是最靠谱的。 good luck ......

网友S(2014-04-03):
谢谢楼主 祝楼主找个好媳妇,嘿嘿

网友T(2014-06-07):
楼主。最近还有在搞DaVinci么?我用的是天漠的Devkit8500.现在在尝试添加自己的算法时遇到了问题。我只是在videnc_copy这个codec修改了如下
/*
*  ======== VIDENCCOPY_TI_alloc ========
*/
Int VIDENCCOPY_TI_alloc(const IALG_Params *algParams,
    IALG_Fxns **pf, IALG_MemRec memTab[])
{
    if (curTrace.modName == NULL) {   /* initialize GT (tracing) */
        GT_create(&curTrace, GTNAME);
    }

    GT_3trace(curTrace, GT_ENTER, "VIDENCCOPY_TI_alloc(0x%x, 0x%x, 0x%x)\n",
        algParams, pf, memTab);

    /* Request memory for my object */
    memTab[0].size = sizeof(VIDENCCOPY_TI_Obj);
    memTab[0].alignment = 0;
    memTab[0].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0].attrs = IALG_PERSIST;

    memTab[1].size = sizeof(IplImage);
    memTab[1].alignment = 0;
    memTab[1].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1].attrs = IALG_PERSIST;

    memTab[2].size = sizeof(IplImage);
    memTab[2].alignment = 0;
    memTab[2].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2].attrs = IALG_PERSIST;

    memTab[3].size = 640*480*sizeof(XDAS_UInt8);
    memTab[3].alignment = 0;
    memTab[3].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3].attrs = IALG_PERSIST;

    memTab[4].size = 320*480*sizeof(XDAS_UInt8);
    memTab[4].alignment = 0;
    memTab[4].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4].attrs = IALG_PERSIST;

    memTab[5].size = 320*480*sizeof(XDAS_UInt8);
    memTab[5].alignment = 0;
    memTab[5].space = IALG_EXTERNAL;
    memTab[5].attrs = IALG_PERSIST;

    return (6);
}

/*
*  ======== VIDENCCOPY_TI_free ========
*/
Int VIDENCCOPY_TI_free(IALG_Handle handle, IALG_MemRec memTab[])
{
    VIDENCCOPY_TI_Obj *VIDENC_COPY = (VIDENCCOPY_TI_Obj *)handle;
    GT_2trace(curTrace, GT_ENTER, "VIDENCCOPY_TI_free(0x%lx, 0x%lx)\n",
        handle, memTab);

    VIDENCCOPY_TI_alloc(NULL, NULL, memTab);

    memTab[0].base = handle;

    memTab[1].base = VIDENC_COPY->IMG_Y;
    memTab[1].size = sizeof(IplImage);

    memTab[2].base = VIDENC_COPY->IMG_H;
    memTab[2].size = sizeof(IplImage);

    memTab[3].base = VIDENC_COPY->CamY;
    memTab[3].size = 640 * 480 *sizeof(XDAS_UInt8);

    memTab[4].base = VIDENC_COPY->CamU;
    memTab[4].size = 320 * 480 *sizeof(XDAS_UInt8);

    memTab[5].base = VIDENC_COPY->CamV;
    memTab[5].size = 320 * 480 *sizeof(XDAS_UInt8);

    return (6);
}

/*
*  ======== VIDENCCOPY_TI_initObj ========
*/
Int VIDENCCOPY_TI_initObj(IALG_Handle handle,
    const IALG_MemRec memTab[], IALG_Handle p,
    const IALG_Params *algParams)
{
    VIDENCCOPY_TI_Obj *VIDENC_COPY = (VIDENCCOPY_TI_Obj *)handle;

    VIDENC_COPY->IMG_Y  = memTab[1].base;
    VIDENC_COPY->IMG_H  = memTab[2].base;
    VIDENC_COPY->CamY   = memTab[3].base;
    VIDENC_COPY->CamU   = memTab[4].base;
    VIDENC_COPY->CamV   = memTab[5].base;
    GT_4trace(curTrace, GT_ENTER,
        "VIDENCCOPY_TI_initObj(0x%x, 0x%x, 0x%x, 0x%x)\n", handle, memTab,
        p, algParams);

    return (IALG_EOK);
}

/*
*  ======== VIDENCCOPY_TI_process ========
*/
XDAS_Int32 VIDENCCOPY_TI_process(IVIDENC_Handle h, XDM_BufDesc *inBufs,
    XDM_BufDesc *outBufs, IVIDENC_InArgs *inArgs, IVIDENC_OutArgs *outArgs)
{
    XDAS_Int32 curBuf;
    XDAS_UInt32 minSamples;

    XDAS_UInt32 m,n,l;

    Uint8* pointer;
    XDAS_UInt8 *CameraY;
    XDAS_UInt8 *CameraU;
    XDAS_UInt8 *CameraV;
    VIDENCCOPY_TI_Obj *VIDENC_COPY = (VIDENCCOPY_TI_Obj *)h;
#ifdef USE_ACPY3
    const Uint32 maxTransferChunkSize       = 0xffff;
    Uint32       thisTransferChunkSize      = 0x0;
    Uint32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Uint32       thisTransferSrcAddr, thisTransferDstAddr;

    ACPY3_Params params;
    VIDENCCOPY_TI_Obj *videncObj = (VIDENCCOPY_TI_Obj *)h;
#endif

    GT_5trace(curTrace, GT_ENTER, "VIDENCCOPY_TI_process(0x%x, 0x%x, 0x%x, "
        "0x%x, 0x%x)\n", h, inBufs, outBufs, inArgs, outArgs);

    /* validate arguments - this codec only supports "base" xDM. */
    if ((inArgs->size != sizeof(*inArgs)) ||
        (outArgs->size != sizeof(*outArgs))) {

        GT_2trace(curTrace, GT_ENTER,
            "VIDENCCOPY_TI_process, unsupported size "
            "(0x%x, 0x%x)\n", inArgs->size, outArgs->size);

        return (IVIDENC_EFAIL);
    }
    CameraY = VIDENC_COPY -> CamY;
    CameraU = VIDENC_COPY -> CamU;
    CameraV = VIDENC_COPY -> CamV;
    pointer = (Uint8 *)inBufs->bufs;
    l=0;
    for(m=0;m<480;m++)
    {
        for(n=0;n<320;n++)
        {
            *(CameraY) = *( pointer + (m*320+n)*4);
              CameraY ++;
            *(CameraU) = *( pointer + (m*320+n)*4 + 1);
              CameraU ++;
            *(CameraY) = *( pointer + (m*320+n)*4 + 2);
              CameraY ++;
            *(CameraV) = *( pointer + (m*320+n)*4 + 3);
              CameraV ++;
        }
    }
    VIDENC_COPY -> IMG_Y -> imageData = VIDENC_COPY -> CamY;

    VIDENCCOPY_TI_MyYCbCr2Hue (VIDENC_COPY -> IMG_Y -> imageData, VIDENC_COPY -> CamU, VIDENC_COPY -> CamV, VIDENC_COPY -> IMG_H ->imageData, VIDENCCOPY_TI_CapSize);

#ifdef USE_ACPY3
    /*
     * Activate Channel  scratch DMA channels.
     */
    ACPY3_activate(videncObj->dmaHandle1D1D8B);
#endif

    /* outArgs->bytesGenerated reports the total number of bytes generated */
    outArgs->bytesGenerated = 0;

    /*
     * A couple constraints for this simple "copy" codec:
     *    - Video encoding presumes a single input buffer, so only one input
     *      buffer will be encoded, regardless of inBufs->numBufs.
     *    - Given a different size of an input and output buffers, only
     *      encode (i.e., copy) the lesser of the sizes.
     */

   /* for (curBuf = 0; (curBuf < inBufs->numBufs) &&
        (curBuf < outBufs->numBufs); curBuf++) {*/

      for (curBuf = 0; curBuf < 640*480; curBuf++){
        /* there's an available in and out buffer, how many samples? */
       /* minSamples = inBufs->bufSizes[curBuf] < outBufs->bufSizes[curBuf] ?
            inBufs->bufSizes[curBuf] : outBufs->bufSizes[curBuf];*/

#ifdef USE_ACPY3

        thisTransferSrcAddr        = (Uint32)inBufs->bufs[curBuf];
        thisTransferDstAddr        = (Uint32)outBufs->bufs[curBuf];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 minSamples;

        while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 0) {

            if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 maxTransferChunkSize) {
               thisTransferChunkSize = maxTransferChunkSize;
            }
            else {
               thisTransferChunkSize =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

            /* Configure the logical channel */
            params.transferType = ACPY3_1D1D;
            params.srcAddr      = (void *)thisTransferSrcAddr;
            params.dstAddr      = (void *)thisTransferDstAddr;
            params.elementSize  = thisTransferChunkSize;
            params.numElements  = 1;
            params.waitId       = 0;
            params.numFrames    = 1;

            remainingTransferChunkSize -= thisTransferChunkSize;
            thisTransferSrcAddr += thisTransferChunkSize;
            thisTransferDstAddr += thisTransferChunkSize;

            /* Configure logical dma channel */
            ACPY3_configure(videncObj->dmaHandle1D1D8B, &params, 0);

            /* Use DMA to copy data */
            ACPY3_start(videncObj->dmaHandle1D1D8B);

            /* wait for transfer to finish  */
            ACPY3_wait(videncObj->dmaHandle1D1D8B);
        }
        GT_1trace(curTrace, GT_2CLASS, "VIDENCCOPY_TI_process> "
               "ACPY3 Processed %d bytes.\n", minSamples);
#else
        GT_3trace(curTrace, GT_2CLASS, "VIDENCCOPY_TI_process> "
               "memcpy (0x%x, 0x%x, %d)\n",
               outBufs->bufs[curBuf], inBufs->bufs[curBuf], minSamples);

        /* process the data: read input, produce output */
        memcpy(outBufs->bufs[curBuf], VIDENC_COPY -> IMG_Y ->imageData, minSamples);
#endif

        outArgs->bytesGenerated += minSamples;
    }

    /* Fill out the rest of the outArgs struct */
    outArgs->extendedError = 0;
    outArgs->encodedFrameType = 0;    /* TODO */
    outArgs->inputFrameSkip = IVIDEO_FRAME_ENCODED;
    outArgs->reconBufs.numBufs = 0;   /* important: indicate no reconBufs */

    return (IVIDENC_EOK);
}
编译是成功的,但是在运行时却出现如下问题
DSP MMU Error Fault!  MMU_IRQSTATUS = [0x1]. Virtual DSP addr reference that generated the interrupt = [0x85900000].
我加载cmemk时用的命令是这个insmod cmemk.ko allowOverlap=1 phys_start=0x84f00000 phys_end=0x85900000 pools=1x5250000,5x829440,1x345600,1x691200,1x1 allowOverlap=1,楼主有遇到这个问题么?我用的是dvsdk4_03,有什么解决思路可以供我参考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最近还有在搞DaVinci么?我用的是天漠的Devkit8500.现在在尝试添加自己的算法时遇到了问题。我只是在 ...

半年没搞了,忘光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半年没搞了,忘光了。

楼主啊   **加油继续啊
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啊   **加油继续啊
很需要

转行了,做穿戴小产品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转行了,做穿戴小产品了。

越转越好   抽时间学着呗    别丢了啊

网友T:
楼主居然不搞了、哎、难得找到一个开帖子的人在做DaVinci的啊。我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年没搞了,忘光了。

楼主这就不搞啦。。。。。话说去年也看着这帖子,好久不看,楼主竟然就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就不搞啦。。。。。话说去年也看着这帖子,好久不看,楼主竟然就不搞了 ...

技术这东西,是个无底洞,现在没这方面的项目,自学也不一定用得上。 就算有这方面的项目,也不可能允许你边学边做,这么浮躁社会,都只想捡现成的。

或许,等退休了,又或者转行了有时间了 当业余爱好玩玩还行~

网友U(2014-09-02):
引用 网友T:
楼主。最近还有在搞DaVinci么?我用的是天漠的Devkit8500.现在在尝试添加自己的算法时遇到了问题。我只是在 ...

你好,请问你用的dvsdk是哪个版本?我用dvsdk4.03,但把板带的bsp包放进去后编译出来的映像用不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贴子里面的大神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U:
老师你好,我看了您关于davinci的帖子,下了您提供的资料,真的受益匪浅,非常感谢。我用的也是devkit8500的板子,但是我把板子带的bsp包替换dvsdk4.03自带的bsp包,改了相关的文件之后能编译内核,但如果make all,在编译到dmai时就会出错,提示缺少了文件,而如果不替换bsp包是不会出错的。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你是怎么把板子带的bsp包放进去的?希望您能解答我的问题,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