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485电路,经常通讯不了!!

楼主(2013-10-21):
烦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485电路,经常通讯不了!!不甚感激

网友A:
仔细看下6N137的datasheet。

网友B:
把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去掉,调试时经常会出错,现场再加,设跳钱。

网友C:
485输出的A线上拉,B线下拉.
C54去掉,会影响接收到的波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