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485电路

楼主(2013-10-21):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485电路!单片机用的是新华龙的C8051F0051

网友A:
高速数字光耦隔离485通信啊。

网友:
隔离式驱动485,6N137频率很快10M吧

网友B:
就是隔离485,要分析啥?

网友C:
选通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吗?

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E:
521前级加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