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0的I2C问题

楼主(2013-10-21):
程序写成这样可否,不想用等待
i        SSPCON2bits.SEN=1;                        if(PIR1bits.SSPIF)
                        {
                                switch(I2CIF)
                                {
                                        case 0:
                                                PIR1bits.SSPIF=0;

                                                SSPBUF=0xA0;
                                                I2CIF=1;break;                        //从机地址
                                        case 1:
                                                PIR1bits.SSPIF=0;
                                                SSPBUF=0x00;
                                                I2CIF=2;                        //通道选择
                                                break;
                                        case 2:
                                                PIR1bits.SSPIF=0;
                                                SSPBUF=128;
                                                I2CIF=3;                                //数据1
                                                break;
                                        case 3:
                                                PIR1bits.SSPIF=0;
                                                SSPBUF=0x26;                                //数据2
                                                SSPCON2bits.PEN=1;
                                                I2CIF=4;
                                                break;
                                        case 4:
                                                PIR1bits.SSPIF=0;
                                                PORTCbits.RC1=0;
                                                TRISCbits.TRISC1=0;
                                                PORTCbits.RC1=1;
                                                SSPCON2bits.SEN=1;
                                                I2CIF=0;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自己测试下就行了。

网友B:
呵呵,人家本来就是让你这样用的,不然做成硬件跟软件不是一样费CPU资源。

楼主:
        //初始化I2C
        TRISCbits.TRISC3=1;
        TRISCbits.TRISC4=1;

        SSPSTAT=0x80;
        SSPCON1=0x38;
        SSPCON2=0x00;
        SSPADD=0x18;

        //WRITE
                        SSPCON2bits.SEN=1;
                        while(1)
                        {

                        if(PIR1bits.SSPIF)
                        {
                                switch(I2CIF)
                                {
                                        case 0:
                                                PIR1bits.SSPIF=0;
                                                SSPBUF=0xA0;
                                                I2CIF=1;break;
                                        case 1:
                        PIR1bits.SSPIF=0;
                        SSPBUF=0x00;
                                                I2CIF=2;                        //通道选择
                                                break;
                                        case 2:
                                                PIR1bits.SSPIF=0;
                                                SSPBUF=0x00;
                                                I2CIF=3;                                //数据1
                                                break;
                                        case 3:
                                                PIR1bits.SSPIF=0;
                                                SSPBUF=0xff;                                //数据2
                                                SSPCON2bits.PEN=1;
                                                I2CIF=4;
                                                break;
                                        case 4:
                                                PIR1bits.SSPIF=0;
                                                SSPCON2bits.SEN=1;
                                                I2CIF=0;break;
                                        default: break;
                                }
                        }
                        }
测试可用

楼主:
另外怎么结贴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人家本来就是让你这样用的,不然做成硬件跟软件不是一样费CPU资源。 ...

版主,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关于i2c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能不能去看看我的关于i2c的问题啊

可以啊,私信发链接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