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推荐一款升压芯片,外围电路少点

楼主(2013-10-21):
(无正文)

网友A:
Mic34063可以的么,这个我记得升到24伏是没问题的,至于电流的倒忘了

网友B:
这么大功率, 要求有点高.
到 TI 的主页  http://www.ti.com.cn/
请 WEBENCH® Designer 帮你推荐一下吧

网友C:
功率大  与控制芯片的关系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功率fet的选择  以及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   这一块  比较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 要求有点高.
到 TI 的主页  http://www.ti.com.cn/
请 WEBENCH® Designer 帮你推荐一下吧 ...

正解,但也不能全部依赖WEBENCH,参考它那里面使用什么芯片就行了

网友E:
以前用过的一款芯片   TPS54228   楼主  试一试    型号记得可能不是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