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解答、这是个 神马 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21):
就是是个插头或者插座吧,统称连接器。

网友B:
简单说就是个双排针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同意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是个插头或者插座吧,统称连接器。

如果是排针那这样 不就可以 合并成一条线吗??插头的话 那只有2 4 6 8 10 12 有电输出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排针那这样 不就可以 合并成一条线吗??插头的话 那只有2 4 6 8 10 12 有电输出吧 ...

:L接VCC的时候,必然也需要接GND,才能形成回路。这样方便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排针那这样 不就可以 合并成一条线吗??插头的话 那只有2 4 6 8 10 12 有电输出吧 ...

电路图只是个示意,说明这个元件有多少条腿,可能是个单排排针,也可能是双排,还可能是个航插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VCC的时候,必然也需要接GND,才能形成回路。这样方便接线~~

VCC和地 也连在一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VCC和地 也连在一起吗?

:L不是啊。就像一个LED,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必然是低电平,才能形成回路啊。
如果一边接了VCC,另一边什么也不接,肯定不会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和地 也连在一起吗?

没让你接在一起,但是所连接的另一块板子需要VCC和GND才能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就像一个LED,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必然是低电平,才能形成回路啊。
如果一边接了VCC,另一边 ...

另一边 接地 不就不用管了么,,那我 用杜邦线  插这个图,可以给 其他的模块 供电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一边 接地 不就不用管了么,,那我 用杜邦线  插这个图,可以给 其他的模块 供电吗? ...

这个 图是 电源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边 接地 不就不用管了么,,那我 用杜邦线  插这个图,可以给 其他的模块 供电吗? ...

可以,猜你是在开发板的电路图里看到这个的,人家设计这个接头本来就是让你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猜你是在开发板的电路图里看到这个的,人家设计这个接头本来就是让你这样干的。 ...

但是1、2   3、4 等 中间木有连通吧。。2 4 6 8木有电压啊。这是个 巡线小车 的 模块 求 大神指导啊

网友E:
楼主的思维果然奇特。
2 4 6 8是有电压的,就是用它来给其他模块提供电压

1 3 5 7和2 4 6 8联通就短路了,就没法给其他模块提供电压和电流了

网友F:
lz不断开拓电子信境界啊!!!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电路图结合电路板实物,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G:
应该就是一组VCC和GND的扩展接口,方便外扩其他模块的时候提供电源和地。

就是啊,很明显。

网友H:
做过产品就知道了,原理图和PCB以一一对应,不要纠结它本身,它就是个黑盒,知道输入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思维果然奇特。
2 4 6 8是有电压的,就是用它来给其他模块提供电压

谢  大神 指导 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  大神 指导 啊

咦,,有吗?1 2  木有联通啊

网友I:
应该是类似于烧写器的插座

网友J:
怎么那么像路由器

网友K:
就是一个双排针,目的是把电源通过排针引出,以便使用!

网友L:
楼上正解

网友:
很明显,就是一个电源的扩展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