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

楼主(2013-10-21):
msp430单片机下载程序时能像51一样用pl2303下载吗?一定要用bsl下载吗,还有做串口发送和接受时能用pl2303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能,pl2303发热,是我接错了,还是就不能用?

网友A:
可以用的,网上比较多的例程和原理图,你参考一下咯,顺便把你的帖子转移到430那边的版块了,如果有疑问及时找我,谢谢

网友B:
看网上有人用pl2303给msp430下载程序的,但没试过。
http://wenku.baidu.com/view/c9916c6aa45177232f60a2bb.html

网友C:
PL2303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