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动车电机

楼主(2013-10-21):
一般电动自行车输出最大转矩为多少?

网友A:
300W 的电机, 20Nm 左右;
500W 的电机, 40Nm 左右

网友B(2013-12-12):
引用 网友A:
300W 的电机, 20Nm 左右;
500W 的电机, 40Nm 左右

电动车托起一个成人行走,需要多少的功率啊,抛开车本身的重量。只说人的重量。300W够么。

关键不是重量,是阻力。。。。

网友C:
电动自行车一般350W,电动车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