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初识K60之开题篇(我也是小菜鸟,我们一起学习!

楼主(2013-10-22):
    <<   >>  |    &  ~   这些位可以实现对某一位置位和清0
       Rx寄存器作为输出时,无疑高低两种电平
             将Rx的第3位置1   Rx|=(1<<3)
              将Rx的第3位清0  Rx&=~(1<<3)
      Rx寄存器作为输入时,有两种方式,一是作为模拟输入;二是高低电平输入,这种输入一般用于中断标志位去判断是否发生。
              获得Rx寄存器某一位的状态,属于第二种,(R>>4)&1就是把Rx寄存器移动4位,第3位变成第0位然后和1进行逻辑运算

     为了方便使用,经常把以上这些操作写成宏的方式
        #define    BSET(bit,Rx)   ((Rx)|=(1<<(bit)))   //置位某位
       #define     BCLR(bit,Rx)     ((Rx)&=~(1<<(bit)))//清除某位
       #define     BGET(bit,Rx)     (((Rx)>>(bit)) &1 ) //得到某位的状态

   K60的引脚和大多mcu一样,有的有复用功能,这本书以144引脚MAPBGA封装的MK60N512VMD100来介绍,这个芯片共有5组通用IO口,分为A—E,
   A口有26个引脚,PTA0-PTA19,  PTA24-PTA29(很好奇为什么不连续着来了,为什么没有20到28?这样的话后面对引脚初始化的话感觉有些不方便呀!)
  其他的IO口类似A口,每组IO引脚不一定相同。

      今天就学到这。

网友A:
请教,如果对寄存器写 0  比如  RX=1<<0;  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果对寄存器写 0  比如  RX=1

你好,1<<0,是指1左移0位,那就是不变。而不是对寄存器写0,你要对寄存器的某位写0,应该采用楼主的这句:
#define     BCLR(bit,Rx)     ((Rx)&=~(1<<(bit)))//清除某位

网友C:
我想他的意思是0<<1;不过有现成函数就现成函数呗,还是说楼主想研究语句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1

nice!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要是对官方给的库在详细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他的意思是0

研究官方给的库是怎么写的,对于寄存器众多的MCU来说,觉得这个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官方给的库是怎么写的,对于寄存器众多的MCU来说,觉得这个很重要。 ...

其实库函数的定义很多都是可以直接用基本C语言理解,不懂的地方可以查看C语言书,或者在网站提问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1

呵呵, 我菜鸟,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菜鸟,多谢了

没关系,回头看到这方面的基础资料,我会发些给你!

网友B:
引脚的不连续应该是出于内部走线设计的考虑!
这位网友说了些优点,你可以了解下:https://bbs.21ic.com/icview-630597-1-1.html

网友D:
K60是什么东西啊,楼主能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60是什么东西啊,楼主能告知?

K60_100晶圆级芯片规模封装(WLCSP)产品是一款32位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4内核),采用5 x 5 mm封装和0.4 mm间距,是Kinetis K系列中封装规格最小的产品。这款新的封装产品采用最低长度的互连,提高了线路板空间,增强了性能,支持现有应用的微型化。

这些器件属于Kinetis K60 MCU系列,包含IEEE 1588 以太网,并具有设备充电检测功能的全速USB 2.0 OTG接口,以及硬件加密和篡改检测功能。这个系列的器件从256 KB闪存的100引脚LQFP封装,到512 KB闪存的144引脚MAPBGA封装,规格非常齐全,并包含一套丰富的模拟、通信、定时和控制外设。

想了解更多,看官网介绍: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60_100&nodeId=01624698C9DE2DDDAF&uc=true&lang_cd=zh-H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