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无刷直流电机如何实现调速问题

楼主(2013-10-21):
无刷直流电机如何实现调速?具体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吧 ?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中,功率逆变器就是电子换向器的功能,所以要给逆变桥中的IGBT发送PWM波控制其开断,从而实现换相和调速功能,而一般是通过改变PWM波的占空比实现调压调速,但是现在条件变为占空比不变而PWM波的频率改变,想问一下速度如何跟随频率变化?是有变化还是没有变化?请解答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