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怎样才能实现RS485多节点高速可靠通讯

楼主(2013-10-21):
1台主机和多台分机通讯,主机需要监测每个分机的状态和测量值,并能修改分机运行参数,整个通讯延时不能超过2-3秒。分机数量最多600个,通讯距离不超过200米,用RS485方式,怎样才能高速可靠通讯?

1、多节点,最大600个。
2、整个通讯数据传输延时不能超过3秒,越短越好。
3、用RS485通讯方式。
4、工业可靠设计。

主要问题是3秒内需要把600个点的测量值全部传上来,而又必须用485通信。

本人做开发十多年了,对于这个方案还真有点麻烦,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每个设备发6个字节9600波特率600个设备就需要3秒多了(还没算发命令和等待时间间隔),波特率太高,现场通信可靠性不好保证,轮询方式可以排除。非主从方式,使用令牌网,如果600个设备都有数据发就不符合时间要求,如果只发变化的数据理论上可行,并且如果不是令牌环网,单凭软件建立令牌网系统,网络的建立和维护程序很复杂,也不容易稳定。现在m0的cpu有比较便宜了,CAN总线的底层代码厂家直接提供,直接上CAN总线。不差钱lonworks。

网友B:
没关系 一只USARt 不够 那就 多用几只 反正 st32的usart多的要死

网友C:
同意 2 楼的网络负载分析. 在这个条件下, 19200bps 下能够满足要求.
这么多从机的通信稳定性倒是值得验证一下. 因为一条 485 总线上挂不了这么多节点. 一般都标称 32 个以下.
MAX 485 称可以到 128 个.
建议楼主考虑 2 级网络来实现吧.

楼主:
我也在考虑中间加一级转换,把600个分机分成6个区(或更多),每个区100个,每个区之间独立通信,用9600波特率通信,100个分机大概3秒可以循环一周。与主机用近距离高速通讯,波特率用57600或115200,把600个分机的数据传到主机。
这样做,这个中间级处理很忙,估计要用多个单片机处理。而且RAM也要比较大。硬件软件设计比较复杂。不知道一般的51能不能胜任。

有没有谁做过这样的工程,求指点!

楼主:
RS485总线可以胜任吗?如果确实不行,可以考虑转换成其它总线方式。
CAN总线是否可行,最大节点数量是否够,有多少个呢?

楼主:
高手呢?没人回答我就结帖了。

网友D(2013-12-20):
每个设备发6个字节9600波特率600个设备就需要3秒多了(还没算发命令和等待时间间隔),波特率太高,现场通信可靠性不好保证,轮询方式可以排除。非主从方式,使用令牌网,如果600个设备都有数据发就不符合时间要求,如果只发变化的数据理论上可行,并且如果不是令牌环网,单凭软件建立令牌网系统,网络的建立和维护程序很复杂,也不容易稳定。现在m0的cpu有比较便宜了,CAN总线的底层代码厂家直接提供,直接上CAN总线。不差钱lonworks

网友E(2016-11-24):
楼主最后怎么实现本帖的任务的?

网友F:
用CAN-bus总线吧。。。。485很难解决。。。。。工业应用CNA-bus更稳定吧

网友G:
可以倒令牌,600个一圈 2秒,但是单回路带600个节点的485芯片有吗。不如用个M3,带6个串口6个回路485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