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做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10-21):
如图,设计电路当负载Rx没有接入时,GND2为9V   Q2不导通  Q1也不导通   接入负载  Q2导通 Q1导通  电路正常对负载放电。现在的问题是电路接好后,没有负载Q1也导通。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Q2第3脚不连Q1第1脚,Q2第3脚为低电平,一连就变成高电平。电路其它部分省略,后面会补充。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只要有一丁点漏电流就会导通。实际器件并非是理想器件。太过于理想化了。

楼主:
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qzlbwang

楼主:
一般MOS管漏电流在100uA以下,应该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MOS管漏电流在100uA以下,应该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00uA流过10k电阻就有1V的电压。Vgs有1V则电流又会增大,电流增大后Vgs就又会增加,Vgs增加后电流又会增大,。。。。。。。最终就会导通。

网友A:
1、楼主的图根本就是个错误的图。2、要自动检测负载是否接入就无法完全切断电流。否则的话用什么判断负载是否接入呢?

楼主:
Q2的S极串一个电阻解决了通电Q1就导通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出来了,一接上负载,Q1导通,负载移除,Q1还是导通。和要求不符,看来电路还需要改动。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给小弟参考一下。

网友B:
可以解释下着电路时怎么工作的吗??
新手

网友C:
这电路本来就导通啊!你要考虑到场效应管的寄生二极管,你把你的电路上每个cmos的源极和漏极间加个二极管,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D:
就是一个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