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户外LED显示屏设计的关键

楼主(2013-10-21):
旋转户外LED显示屏显示屏是一种通过同步控制发光二极管(户外LED显示屏)位置和点亮状态来实现图文显示的新型显示屏,因其结构新颖,成本低廉,可视范围达360°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核心技术在于精确控制户外LED显示屏位置与发光状态的同步。旋转户外LED显示屏的显示器件只有一列,并且这一列户外LED显示屏由转速恒定的户外LED显示屏带动进行旋转,同时由控制电路对户外LED显示屏的点亮状态进行同步控制,使电机每转过一定角度,这一列户外LED显示屏的显示内容就改变一次,在旋转到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唯一确定的显示内容,也就是说旋转户外LED显示屏屏是采用逐列显示的,并且采用了机械转动来替代替代扫描显示。

  旋转户外LED显示屏的原理并不复杂,其硬件结构也相对简单,但是要使旋转户外LED显示屏能够稳定的显示设定的图像或文字,需要克服三个技术难点:

  1.旋转屏控制控制电路的供电。在系统工作时,控制电路随着电机的转子转动,因此给旋转着的控制电路和户外LED显示屏提供一个稳定的供电电源具有一定的难度。

  2.旋转屏横向显示拖影问题。由于旋转屏采用了单列户外LED显示屏旋转扫描实现柱面图像显示,这使得像数点显示在横向上出现了粘滞,形成拖影现象。

  3.解决显示亮度不足,由于旋转户外LED显示屏电子屏的工作原理决定了相比于普通的平面户外LED显示屏,显示每一列的时间要少许多,因此亮度也会大大减小。

  要使设计的旋转户外LED显示屏具有较好的显示效果,需要在设计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于旋转户外LED显示屏的供电来说,采用固定在底座的电刷片和旋转的金属导轨或者金属轮轴接触的方式给系统供电,是比较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本文的设计就是通过电刷提供一个恒定的12V直流电压,再由DC-DC芯片转换成2.5V、3.3V、5V等电压来维持控制系统工作。解决旋转屏的横向拖影,主要是根据旋转扫描的特点,在两列像素点之间插入一个全黑时隙,这样就可消除两列图像显示点的粘滞感。而对于解决亮度显示不足的问题,本文的设计在不继续加大户外LED显示屏灯亮度的情况下,采用的是用四列户外LED显示屏灯来轮流显示每个旋转屏上的每个象素点,这样亮度在旋转速率不变的情况下就变为原来的四倍。

网友A:
没听过,了解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