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SPI串口怎么和DA芯片TLV5616连接

楼主(2013-10-22):
最近在使用28335的SPI口与DA芯片TLV5616时遇到了麻烦?按照TLV5616的数据手册连接后(FS连接的是283335DE SOMI管脚),没有实现功能。我在示波器把4根线都测试了,TLV5616的DIN,CLK,CS三根线波形很常,但FS始终处于高电平?请问使用硬件SPI通讯应该怎么做啊?另外,我是使用的matla生成代码编写的程序。

希望有经验者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FS不应该连接到SOMI上   SOMI是输入引脚  控制不了DAC
参考下图MCBSP和spi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FS不应该连接到SOMI上   SOMI是输入引脚  控制不了DAC
参考下图MCBSP和spi的接法
...

你说的有理,这样的话,SPI中的SS是DSP28335的什么端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理,这样的话,SPI中的SS是DSP28335的什么端口呢?

应该是SPISTE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