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连接仿真器,USB器件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3-10-22):
你好,

我的28335控制USB器件(cy7c68001)发送数据,程序烧写到FLASH中。只有连接仿真器(仅仅硬件上和电脑连,不和ccs软件连接),FLASH运行,usb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脱离仿真器,DSP能运行,其他器件运行OK,但USB器件运行不成功。

还有就是如果不用flash运行,用ccs连接后外部ram运行的话,有个和usb有关的函数的map文件中,分配的地址为0x110269,则DSP运行正常,但USB运行不正常,不正常的状况和之前flash出现的状况是一样的。CMD文件中定义的地址移一位,使函数在map文件中分配的地址为0x11026a的话,就能正常运行。移2位,0x11026b,正常运行;移3位或四位,0x11026c或0x11026d,运行不正常。总之,如果函数的入口地址的第二根地址线A1 是1的话,就正常,为0就不正常。

请问下 ,仅仅插上仿真器,对DSP  FLASH运行,以及对板子上其他器件的运行有什么影响??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插上仿真器代码将会在RAM中运行   烧到flash其他程序运行正常就这一个就不好说了
一般是在RAM中硬件仿真一切正常  烧写到flash不执行
可以将代码搬移到RAM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仿真器代码将会在RAM中运行   烧到flash其他程序运行正常就这一个就不好说了
一般是在RAM中硬件仿真一 ...

版主,有没有哪条语句 可以将某个.c文件产生的.text整体搬移到外部ram中?而不是一个函数一个函数的搬移

要搬移的话  我想把两个c文件的所有内容都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仿真器代码将会在RAM中运行   烧到flash其他程序运行正常就这一个就不好说了
一般是在RAM中硬件仿真一 ...

烧写到flash里面 然后断电  不拔掉仿真器  然后上电(不连接ccs,仅仅仿真器挂在那)  flash程序就直接跑起来了吧   这个是在flash  而不是外部ram运行吧?我的意思就是,flash运行的话,必须仿真器挂在那,哪怕没什么作用,才能成功;要是没有仿真器挂着,usb就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写到flash里面 然后断电  不拔掉仿真器  然后上电(不连接ccs,仅仅仿真器挂在那)  flash程序就直接跑 ...

这种情况我好想也遇到过  仿真器插上好像还是在RAM中运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
安装说明搬移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好想也遇到过  仿真器插上好像还是在RAM中运行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 ...

给错连接了  这个是说仿真器连不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错连接了  这个是说仿真器连不上的。。。。

嗯  确实给错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4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确实给错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556044-1-1.html

好苦逼啊   好像里面说到的  我都按照做了  还是没结果。  有人说 这跟板子的地线与电脑的地线相连接 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苦逼啊   好像里面说到的  我都按照做了  还是没结果。  有人说 这跟板子的地线与电脑的地线相连接 有 ...

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不大   你看看外部一些选择引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不大   你看看外部一些选择引脚的状态

是查一下引导rom么??  无论拔不拔,感觉DSP都运行正常,照常进入中断,只是拔掉的话,USB发送的数据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关系应该不大   你看看外部一些选择引脚的状态

版主  行行好  看看还有什么办法想么???

网友B(2015-08-0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求助下!!!我也遇到了版主这样的类似问题,之前出现的情况是CMD文件写的有问题,现在是不用仿真器也能正常运行,程序中使用了eCAN模块,在连接仿真器时,通过UABCAN调试助手观察收发正常,速率可以很高;现在拔掉仿真器,发送30帧左右就会使eCAN模块挂机不正常工作了~请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