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1N4148的D0-214AC封装怎么画啊

楼主(2013-10-22):
画1N4148贴片封装(LL4148  MELF封装)时,中间的三角形箭头怎么加上去的,也就是制成板子后,板子上面显示的那个箭头,代表正负极方向的

楼主:
新手  刚接触Altium,好多封装不知道怎么画,哪里有现成的么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在中间呢?为什么一定要是三角形呢?
你可以放在二极管的一端,你可以用一个圆点来标识。

网友B:
这些标准封装网上down,有的是,不用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