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SMC总线问题

楼主(2013-10-22):
STM32F103VCT6与FPGA连接(FPGA内做了个一双口RAM,进行数据交换的),当使用16位的FSMC总线时,一切正常;当使用8位总线时,我的地址总线还是跟16位时一样,向左偏移了一位(HADDR[24:1]对应FSMC_A[23:0]),并没有像资料上所说的那样地址总线一一对应(HADDR[24:0]对应FSMC_A[24:0]),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数据手册应该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 我估计还是楼主的设置有问题
再仔细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