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

楼主(2013-10-22):
求助:
一个LED灯中封装有RGB三个颜色的LED,我要控制一颗这样灯的变色,我该怎么实现下面的要求。
1、每按一次开关,灯显示红绿蓝3色变换,希望就由简单的开关、电阻灯器件实现,尽量不要用芯片。
2、每按一次开关,可改变内部RGB三小灯的驱动电流,实现不同颜色的合成,应用什么类芯片实现?
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A:
要求不够明确. "希望就由简单的开关、电阻灯器件实现,尽量不要用芯片。" 这个要求会很难处理.
建议用个简单的单片机来实现, 可以实现很好的灵活性.
RGB三个颜色的LED可以用3个 IO 口控制.
改变内部RGB三小灯的驱动电流, 可以考虑用 PWM 输出的 IO 口.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 这是两种方案,第一个只要可以通过一个开关使RGB点亮就可以,所以不想通过芯片;而第二种方案则希望可以改变内部RGB三小灯的驱动电流,实现不同颜色的合成,这肯定需要芯片,不知道除了应用单片机外海有没有其他的芯片可以实现,比如恒流芯片类的

网友A:
看看 TLC5946 这类芯片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楼主  这个  如果不用芯片  那就用逻辑电路实现吧

网友B:
不过  总体感觉用单片机会比较简单很多  话说

楼主:
如果用单片机PWM功能的话,哪位大侠能帮我说说实现方法吗

楼主:
没人理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TLC5946 这类芯片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版主 你推荐的TLC5946类的LED驱动芯片还是需要加单片机控制吧?
可以避开单片机控制吗?如果一定要用单片机的话,我的电流可以达到mA级控制精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你推荐的TLC5946类的LED驱动芯片还是需要加单片机控制吧?
可以避开单片机控制吗?如果一定要用单片 ...

TLC5946 通过 PWM 来间接调节电流的. mA级控制精度是有的, 但是精确电流控制的话, 你得有闭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5946 通过 PWM 来间接调节电流的. mA级控制精度是有的, 但是精确电流控制的话, 你得有闭环才行 ...

能伴我解答下LED需要恒流驱动,单还要用PWM实现亮度调节见的关系吗?既要恒流还要变流改变亮度,这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楼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闭环就是将工作电流通过电阻采样, 由 ADC 给单片机, 再根据结果来调节 PWM, 以实现恒流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LED7色的循环变色,但在以上电路的基础上想实现每按一次开关LED变化一种颜色,实现共7种颜色的变化,可以实现吗?菜鸟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闭环就是将工作电流通过电阻采样, 由 ADC 给单片机, 再根据结果来调节 PWM, 以实现 ...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LED7色的循环变色,但在以上电路的基础上想实现每按一次开关LED变化一种颜色,实现共7种颜色的变化,可以实现吗?菜鸟求教

网友A:
实现共7种颜色的变化,是的, 可以实现.
不过跟前面提到的精确电流控制毫无关系.
计数脉冲通过断电的不稳定状态实现, 可能会不太听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共7种颜色的变化,是的, 可以实现.
不过跟前面提到的精确电流控制毫无关系.
计数脉冲通过断电的不稳定 ...

我是在做两种方案 呜呜 7色和12色的。这个电路就是开关闭合后7色循环变化,但还想要搭建一个每按一次开关LED变化一种颜色的电路,呜呜 ,不知道不用单片机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想要搭建一个每按一次开关LED变化一种颜色的电路, cp 端接按钮开关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搭建一个每按一次开关LED变化一种颜色的电路, cp 端接按钮开关就是了.

“连续按动S时,lCl脚将不断输入正脉冲信号,其输出端 (6脚、5脚、4脚和3)将按二迸制0001-1000(0为低电平,l为高电平)的顺序输出”。版主这是怎么做到的呢?(1)图中对CD4518的时钟脉冲怎么输入的不明白?
(2)开关断开时时钟脉冲还会输入芯片吗?
(3)开关关断又闭合后计算器还能保持上一计数状态吗?即0001后开关关断又闭合,6脚、5脚、4脚和3脚会输入0010吗?
(4)若将交流电源换位12V直流电时钟脉冲输入还会正常吗?
想了好久,实在弄不懂了,大侠帮忙啊

网友A:
1.连续按动S时,lC的l脚将不断输入正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是通过 RC 充放电实行的, 我想这个能看明白吧.
顺序输出则是芯片的功能了, 看芯片的手册吧.
2.开关断开时时钟脉冲还会输入芯片吗?断开会引起一个低电平, 看芯片是高电平触发还是低电平触发来判断.
3.不断电, 不清零, 那么计数器总数会保持状态的.
4. 若将交流电源换位12V直流电时钟脉冲输入还会正常吗?后面这块电路是直流工作的, 所以会正常, 只是可控硅不关掉了,  灯的状态会不正常了.

楼主(2013-12-16):
引用 网友A:
1.连续按动S时,lC的l脚将不断输入正脉冲信号,这个脉冲信号是通过 RC 充放电实行的, 我想这个能看明白吧.
...

楼主 我现在在搭4060的RC振荡,9、10、11按资料给的链接,如,第一幅图所示,C=22nF、R=270k,波形出来的频率怎么为700mhz啊?并且其他输出脚军没有波形、没有电压,为什么啊?

网友A:
不太理解, 猜测是不是杂散电路, 比如漏电电阻等的影响.
振荡了, 但是幅度不够也可能导致电路没有反应.
另外示波器也会骗人的哦, 特别是数字示波器的离散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