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C1001DATASHEET

楼主(2013-10-22):
FSC1001DATASHEET
特性和优势低功耗
- 平均功耗:6mA        - 手指检测功耗:500uA - 待机功耗:50uA  分辨率
- 375DPI
- 图像像素分辨率:8128   高性能
- 手指滑动速度可达2.3m/sec - 图像采集帧率可达3000fps(每帧
512byte)
多功能
- Finger detect - AGC
- On-the-fly偏移量计算 - BIST  I/O接口
- 高速SPI接口(SPI最大数据传输
速率30Mbps) - 中断接口工作电压
- 1.8V3.3V I/O - 3.3V AVDD - 3.3V DVDD
- 1.8V CORE(可用内置LDO供电)
工作坏境
- 温度:-20︒- 70︒ - 湿度:20%~95%  > 15KV的表面ESD保护紧凑型设计
- 20 管脚
- 封装尺寸:16.6x5.2x1.8mm  封装
- LGA封装 - 符合RoHS标准典型应用
- 电脑周边
- 手机、MP3USB-KeyPADs - 手持设备 - 访问控制设备 - 门禁和考勤 - 便携设备 - 指纹门锁 - 无线设备 - 安全应用
- 医疗设备及存储设备快速应用
- 提供SDK封装包 - 用户手册、技术支持
FSC1001是成都方程式电子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低成本、低功耗、面积小的电容式滑动传感器,其图像像素分辨率为:8128列。
该传感器主要功能包括手指检测功能、AGC功能、图像采集功能、on-the-fly偏移量计算功能、BIST功能。传感器通过通用串行高速SPI总线、中断接口与外围控制器进行通信,其主要用于图像采集、FIS(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finger swipe navigationfinger touch
当手指在传感器采集面上进行滑动采集时,每帧图像获取部分指纹片图像数据,每个像素点4bit,极大的降低了数据传输时间以及数据存储空间。FSC1001支持高速滑动采集,其滑动采集速度可达2.3m/s,采集帧率可达3000fps
该传感器在低功耗模式下进行手指放上检测,根据手指在传感器采集面上滑动采集,可自动识别手指放上;检测到手指放上后,正常工作模式下自动识别手指离开。 FSC1001根据采集到指纹图像质量,自动进行AGC控制,该功能让不同人群的手指采集到高质量的指纹图像。
当手指在传感器采集面上进行滑动采集时,on-the-fly偏移量计算功能可自动提取手指移动信息(水平偏移量与垂直偏移量),该手指移动信息可用于指纹图像重构、finger swipe navigation
FSC1001复位采用上电复位,同时也支持软件复位模式。其内部支持低功耗模式,快速模式,睡眠模式,通过控制指令可快速切换工作模式。
FSC1001采用指纹采集区域抗静电设计,可承受15KVESD,且安装灵活方便。 FSC1001内部全定制数模混合电路,内置3.3V1.8V LDO、振荡器电路、OCP电路、上电复位电路,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外围元器件,大大节省了成本。
FSC1001滑动式指纹传感器采用标准的CMOS半导体技术制造,提供无铅的20管脚LGA封装技术和“绿色”封装选项,符合RoHS的要求。
3. 信号管脚说明
PIN NO.
NAME TYPE DESCRIPTION 1 ESD_GND Input ESD GND Pad 2 AVSS33 Input 3.3V Analog Ground 3 AVDD33 Input 3.3V Analog Power 4 DVSS18 Input 1.8V CORE Ground 5 SCK Intput SPI slaver clock
6 CS Input SPI slaver chip select,low active
7 MOSI Input SPI slaver input data 8 MISO Output SPI slaver output data 9 NC Output * Recommend this Pin unconnected
10 ESD_GND Input ESD GND Pad 11 ESD_GND Input ESD GND Pad 12 VSSIO33 Input 3.3V I/O Ground 13 VDDIO33 Input 3.3V I/O Power 14 INT Output Digital Interrupt Output 15
DVDD18/ LDO_CAP
Input
1.8V CORE Power
Integrated LDO output capacitance Recommend0.47uF~10uF
CSR: 0.2~10Ω
16 DVSS33 Input 3.3V Digital Ground 17 DVDD33 Input 3.3V Digital Power
LDO_EN
Input
LDO Select
Low LevelSelect Internal LDO High LevelSelect External LDO
19 NC Input * This Pin must be connected to Ground
ESD_GND
Input
ESD GND Pad
Table 3 .1 信号管脚说明
4. 时钟复位
FSC1001内部自带时钟管理模块。其主要负责系统上电复位,时钟生成。FSC1001同时支持软件复位模式。 4.1 上电复位
系统上电后,内部所有功能模块处于复位状态,当FSC1001接收到停止复位指令时,结束复位。FSC1001同时支持软件复位模式,当接收到RESET指令时,系统立刻进入复位状态;当模拟部分结束复位时,正常工作模式下数字部分延时2.09us后结束复位。
4.2  工作模式选择
FSC1001可选择工作在正常工作模式、低功耗模式、深度睡眠模式。正常工作模式的控制指令码为0x08,低功耗工作模式的控制指令码为0x04,深度睡眠模式的控制指令码为0x0c,根据控制指令码可以快速切换工作模式。 4.3  FSC1001软复位模式
FSC1001支持外围控制器通过SPI配置,启动其进行复位,其控制指令码为0x00 时钟管理模块控制指令码如Table 4.3.1
指令 指令码 描述
RESET 0x00 启动FSC1001进行复位
LOW_POWER 0x04 FSC1001进入低功耗模式,并停止复位 AUTO_MODE 0x08 FSC1001进入正常工作模式,并停止复位 POWER_DOWN
0x0C
FSC1001深度睡眠模式,关闭数字部分电源 Table 4.3.1 时钟管理模块控制指令码 注:控制指令码只需发送1个字节的控制指令码
6. SPI SLAVE
FSC1001通过4线高速串行SPI接口(SCK,CS,MOSI,MISO)与外围控制器进行通信。该串行SPI总线接口兼容标准SPI SLAVE的输入、输出端口。
SPI SLAVE支持高速工作模式,其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可达30MbpsSPI接口上的数据在CS为低电平开始转换,如果在此过程中,CS拉高,则取消数据转换。 CS为低电平过程中,SPI MASTER发送的头字节为命令码,其后为DUMMY与配置的数据。
SPI SLAVE工作时序图如Figure6.1Figure6.2所示
FSC1001以中断标志形式通知外围控制器,当中断标志信号有效后,外围控制器可读取FSC1001图像数据或者修改其寄存器参数。该中断标志信号高有效,当中断有效后,FSC1001内部停止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