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声控三色灯的问题

楼主(2013-10-22):
电路如图,要求是声音由麦头输入,每拍一次巴掌后面的灯就会变一种颜色,一个三种灯,这是之前的电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拍巴掌偶尔能变色。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漏洞在哪,或者说大家有更好的方案也可以提一下,谢谢了。

网友:
纯硬件的啊 哎没有玩过

网友A:
先在放大电路和麦克上改进一下

网友B:
感觉不是很可靠。
即使能变色也存在变色不确定性,不如用CD4017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很可靠。
即使能变色也存在变色不确定性,不如用CD4017可靠。

这个成本要求比较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放大电路和麦克上改进一下

比如说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放大电路和麦克上改进一下

比如说呢

网友C:
先在Q3注入信号看能不能可靠工作再调前面吧.

网友D:
这个玩意,怎么工作的。。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