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输入电压为0-3.3V,VCC最小选取多少才可以是它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2013-10-22):
问题1.如图
问题2.如果VCC=5V,LM358的线性区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如果输入3.3V太高,可以减小输入3.3V,不要去改变5V。

网友B:
换轨对轨输入输出的SGM358不就的了,成本也高不了多少

网友C:
手册上有的

网友D:
3.3+1.5即可

网友E:
让放大后的电压小于3.3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