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和C++

楼主(2013-10-22):
uCOS要求以任务来规划系统,似乎是一种面象过程的思维。
而C++则要求以面向对象的方式来规划系统。我最近想在uCOS_II上用C++编程,感觉非常别扭。
各位大侠可有什么高见?

网友A:
把ucos用c++封装一下。

网友B:
没学过C++,UCOSII系统就是C写的,适合用C来开发一些小项目,我们在CORTEX-M3上基本都用UCOS。用C++就复杂化了吧。

网友C:
没学过C++的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ucos用c++封装一下。

可以用把UCOS的API按照不同功能封装成几个类,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