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新唐的工程师帮忙看一下是否芯片设计缺陷

楼主(2013-10-22):
芯片是NANO120  做低功耗掉电设计时有个发现个问题(也许是我的问题),
芯片内置RTC 无法关闭唤醒功能,经过测试当 RTC_RIIR_TIS 位为1 的时候无论是否允许唤醒芯片立即从掉电状态唤醒。下面是我在掉电前的寄存器状态截图

按照手册 RTC_RIER中TIER =0 关闭了RTC中断也关闭了时间节拍唤醒,程序中RTC_RIER = 0 ;由于RTC_TTR 中TWKE具有定时唤醒功能,程序中RTC_TTR=0,也给关闭了唤醒功能。 程序中RTC_SPRCTL =0x80 ;

但是程序还是周期唤醒,测试了一下就是RTC_RIIR_TIS 置位造成的。
另外我在进入掉电前程序如下:
if(RTC->RIIR & RTC_RIIR_TIS)
  RTC->RIIR = 0x02 ;  //RTC_RIIR_TIS ;
SYS_SetUpPowerDown( wake ) ;

否则电流情况跟没掉电一样

网友A:
新唐的低功耗性能怎么样哦,希望不要跟STM32的那样子。。。。

新唐的ADC我测试过了,性能还不错。由于是用赠送的开发板搭焊到一块洞洞板上,走线比较乱,最后一位跳动较大,用8次平均后就很稳定了。

网友B:
有没有别的代码 中断 唤醒芯片。
排除别的影响看看,
可以去 牛卧堂 下载 测试ok的代码 验证新唐超低功耗芯片Nano100系列微功耗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别的代码 中断 唤醒芯片。
排除别的影响看看,
可以去 牛卧堂 下载 测试ok的代码 验证新唐超低功耗芯 ...

可以肯定就是这个中断唤醒的,别的都关了,只要不启动RTC一切正常,只要一初始化RTC立马就定时唤醒(我是做了循环休眠来看的)

楼主:
另外牛卧唐的那个测试代码完全不是一个做项目的代码,就是开发板原来的例程稍微改了一下,一个实际的产品会开很多资源然后才掉电,掉电前需要处理一些状态字和口线等,比如RTC就是很正常的需要掉电后供给时钟让RTC自己走。例程定时中断等也没处理,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楼主:
楼上弄AD的朋友,单片机的AD基本都不用怀疑,出问题往往是自己的输入阻抗和给单片机的供电有问题,至于要多次平均的做法只是缓解带不能带来测量误差,解决硬件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C(2013-11-29):
楼上说的很深刻

网友D:
设计缺陷,标准的缺陷:o

网友E:
设计缺陷,标准的缺陷

网友F:
既然没有达到你的目标,那就一定是有缺陷的,不过缺陷到底在哪里可就不好说了...

网友E:
其实也不一定是缺陷

网友G:
不要动不动就说是设计缺陷了,要说设计缺陷,我暂时还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