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烧写MSP430问题,flash总是编程失败

楼主(2013-10-22):
我用USB-FET430UIF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下载软件,总是出现这个问题,IC型号是2132,用IAR可以下载仿真,IAR的版本为5.50.2,

=====================================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OK
Reading Retain Data .............         done
Erasing memory ...............................         failed
Verifying Retain Data ......................         done
--------------- FAILED !!! -----------------
请MSP430的技术支持帮我解答下,另外我换了IC也不行,IC型号没有选错。
先谢了。
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的版本如图:

楼主:
完了,430的版块都没人,看样子要沉海了。

网友A:
电压不够?电压低不能编程

楼主:
谢谢你提供了一种思路,不过我的板子消耗的电流只有几十ma,不至于烧录器没办法供电哈

网友B:
那个提示信息上说的很清楚,是USB-FET430UIF固件问题。
楼主是不是用的山寨的仿真器?

网友C(2014-03-05):
楼主的是不是烧录工具的版本太低?

我遇到的问题:
=====================================
Reading Code File ...........................         done
-- Code size = 0x1754C ( 95564 ) bytes
JTAG communication initialization....         OK
Verifying Security Fuse ....................         OK
Reading Retain Data .............         done
Erasing memory ...............................         done
Verifying Retain Data ......................         failed
--------------- FAILED !!! -----------------

网友D(2014-08-02):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是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搞了几天还是没有搞好

网友E(2017-05-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擦除但是不能烧录。

网友F(2017-09-26):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是不是烧录工具的版本太低?

我遇到的问题:

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擦除但是不能烧录。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呢,请教下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B:
现在官网已经不推荐在项目中使用USB-FET430UIF了,现在推荐使用msp-fet,功能更强大,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