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TS5A6542 DATASHEET 14页 逻辑图无法理解

楼主(2013-10-22):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50%符号中间的那段,代表数字信号有效。
输出信号是检测到数字信号有效时就会有高电平输出。
这是数字逻辑信号时序分析的基本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50%符号中间的那段,代表数字信号有效。
输出信号是检测到数字信号有效时就会有高电平输出。
这是数字 ...

你说的是数字逻辑器件的用法,这个是模拟开关,当开关导通,输出信号跟随输入信号才对,所以理论上输出也是两个

网友B:
当开关导通,输出与输入基本相当,这个规格中的图可能只是示意高电平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数字逻辑器件的用法,这个是模拟开关,当开关导通,输出信号跟随输入信号才对,所以理论上输出也 ...

VI只是一个数字控制信号。当数字信号有效时,开关导通,输出和Vcom电平相同。我想这里只是个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