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RF20100CT肖特基,后缀1302 如何替换?

楼主(2013-10-22):
求助MBRF20100CT肖特基,后缀1302 如何替换?
如题  小弟最近捣鼓充电器  需要替换烧毁的MBRF20100CT 后缀1302 不晓得什么意思 可否找MBRF20100CT不管后缀替换 求老鸟解答 多谢

网友A:
1302应该是生产批次,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基本参数:

产品种类:肖特基(二极管与整流器)

RoHS:是

峰值反向电压:100V

正向连续电流:20A

最大浪涌电流:150A

配置:DualCommonCathode

正向电压下降:0.95V

最大反向漏泄电流:150uA

工作温度范围:-65Cto+150C

封装/箱体:ITO-220AB

封装:Tube

网友C:
替换, 通常可以不用管生产批次的数据的.

网友D:
看datasheet手册,性能差不多,直接替换